A6充电器 电池保姆连接不上

楼主(2018-05-21):
我的充电器是A6,连接好线,电池保姆的led灯不闪,确定的是平衡口连接线是对的,现在就考虑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请论坛里的大神,帮小弟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自己去用排除法,找到故障,在来寻求解决问题之道。

网友:
a6要设置模式2,才能探测保姆

网友A:
既然怀疑是线,万用表一上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B:
能充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怀疑是线,万用表一上不就知道了

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充电不,

不加保姆充电正常

楼主:
排除所有还是不行

楼主:
设置2模式,自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充电不,

不加保姆,充电正常

楼主:
难道是新款A6,和老款保姆不兼容?

网友C(2018-07-15):
我的也是,排线好的,不接保姆冲放电正常。接上保姆怎样设置都没反应,准备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