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596给接收 apm供电靠谱么?我手头还有2307和1584

楼主(2018-05-21):
之前用电流计供电,然后  就这样了  全机设备拉烟 老ic是 1584

楼主:
2596  这个,个头大看着皮实,而且频率低干扰小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我画的这个供电模块,你看可以试试么?
IN+ 与 IN- 是连接电池电压的,支持 2S 至 6S 锂电。OUT+ 与 OUT- 是给飞控供电的,我参照好盈 3A BEC 的电压,调到 5.1V 左右。
VOL 是连接测电压的接口的。

加那个直插的电解电容是为了给 4 个 9 克舵机供电,如果你仅仅用于多轴,可以去掉电解电容。

如果看得上,可以留下收件地址与联系人、电话。
发到付给你,或者我这边出快递费也行。

网友:
我使用的是 1% 精度的 1K 与 10K 电阻分压。所以电压是需要校准的,数值应当在 11 左右。
只有电池电压功能,没有测电流的功能。

焊接 VOL 焊盘的时候,留意一下不要跟电感短路了。

网友:
这个电源模块,在电压波动的控制方面,并不比那种几百块的电流计差。

在多轴上使用时,电压波动在 60mV 以内。(官网上的要求好像是不超过 100mV)

点击可查看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这个供电模块,你看可以试试么?
IN+ 与 IN- 是连接电池电压的,支持 2S 至 6S 锂电。OUT+ 与 OUT-  ...

谢谢哈,我用7805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