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体蒙皮

楼主(2018-05-21):
用木条蒙皮后应该怎么做防水,我用环氧树脂,但是发现有扭曲变形,请教大神

网友A:
是不是你制作时发生了变形啊,

网友B:
这个502  泼的不够啊,呵呵。临时固定也不要舍不得。多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制作时发生了变形啊,

不太清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502  泼的不够啊,呵呵。临时固定也不要舍不得。多用点

502都是50瓶买,用的很多

网友:
那用好点的  406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2都是50瓶买,用的很多

你做什么船要50瓶?我做一条船用6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什么船要50瓶?我做一条船用6瓶左右

没用50瓶,我那个瓶子小,有时候还要喷射,**得很

网友:
呃!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主要是蒙皮时候照成的!一般蒙皮需要由下向上!两面一起粘!一面粘一定会变形!

网友:
502不用太多!其固定的作用!主要是靠环氧树脂胶固定所以没必要太多。而且最主要的是!固定好粘点后!轻轻点一下!不能太多,否则干的慢,一旦裂开再次粘的时候不太好复粘了

楼主:
我的木条宽度太窄了,少了就弹开了,我用的4mm宽长1m厚两毫米的木条,粘的头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木条宽度太窄了,少了就弹开了,我用的4mm宽长1m厚两毫米的木条,粘的头疼

嗯!多长的船!长的要比短的好粘!弄点掐子!固定好再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多长的船!长的要比短的好粘!弄点掐子!固定好再粘!

每天晚上手上都是5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50瓶,我那个瓶子小,有时候还要喷射,**得很

原来

网友E:
用白胶和木工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白胶和木工夹

我用燕尾夹,还行,我觉得我的蒙皮木条太窄了,买了点6mm的试试

楼主:
原来什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什么呀

没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制作时发生了变形啊,

没有好像

网友F:
船体蒙皮是个细致的‘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首先粘木条的松紧程度有很大关系,其次龙骨、肋骨的站位垂直度、直线度都会对整条模型的蒙皮产生影响,再者蒙皮后的涂涮环氧布的松紧程度是否均匀,树脂的薄厚等诸多外部条件都会产生内应力会使模型发生变形。这些都要在制作中慢慢仔细的去领会、总结、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船体蒙皮是个细致的‘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首先粘木条的松紧程度有很大关系,其次龙骨、肋骨的站位 ...

好的,受教了

楼主(2018-07-14):
引用 网友F:
船体蒙皮是个细致的‘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首先粘木条的松紧程度有很大关系,其次龙骨、肋骨的站位 ...

现在做完以后才真正感觉到每一步的重要性

网友:
用老鼠尾点胶,戴一次性塑料手套。

网友(2018-08-21):
原子灰然后环氧树脂加玻璃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