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第二次做KT,等碳杆

楼主(2018-05-21):
随手画的翼型,新手从来没飞过,11年在北 京做过一个KT,在室内起飞后就降落了、层高有限,没有找到地方飞,一直没飞过。现在坐标四川了想着能找个山边飞一飞。

翼肋,做了15个。热熔胶粘的。

翼展100cm想做上返角,结果不知道怎么拼接,

就这样了。等碳杆,机身还没做,没想好材质。电池放了六七年了空载电机还能转

翼肋只装了3个

网友:
顶! 自己动手的飞机才有成就感!祝爽飞

网友:
固定在一起 加工出来会更好

网友A:
感觉翼肋有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翼肋有点少

怕影响重量,加碳杆后单侧4片

楼主:
碳杆还在路上,问下大神,碳杆如果不用胶,可以怎么固定呢?

楼主:
翼梢准备加个小翼,防止涡流。

网友B:
KT板做机翼用一块板折成上下翼面比你这样粘合强度高很多,前缘弧型还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板做机翼用一块板折成上下翼面比你这样粘合强度高很多,前缘弧型还好看。

嗯嗯,下一架考虑弄双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KT板做机翼用一块板折成上下翼面比你这样粘合强度高很多,前缘弧型还好看。

正解
来自小程序

网友:
机翼上面那一片一片的是割的在粘起来呢

网友:
还没做好吗?首飞通知一声。

网友(2018-06-21):
哦哦,飞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