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各位前辈 鄙人以前飞电动固定翼有一段时间 想最近上油机 想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8-05-21):
各位前辈  鄙人以前飞电动固定翼有一段时间  想最近上油机  想请教各位前辈
目前打算入门机是小金星  发动机是三叶32级甲醇发动机  还请各位多给我提提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

网友B:
配置:1、25发动机用*6浆太大了。12*6  50级的发动机合适,,
         2、罩2.25寸也大了一点。
         3、收电镍氢电池的话建议用5节电芯,推荐你使用life的电池。
         4、源开关建议用质量好点的,炸鸡很多都是开关质量不好接触不良导致空中断电。好的开关抗震动很好,油机震动相对电机要大,这个尤为关键。
         5、你选的这个启动器比较重,可以选个轻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1、25发动机用*6浆太大了。12*6  50级的发动机合适,,
         2、罩2.25寸也大了一点。
        ...

前辈你好  我发动机选的是三叶32级甲醇发动机  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1、25发动机用*6浆太大了。12*6  50级的发动机合适,,
         2、罩2.25寸也大了一点。
        ...

另外三线开关有好的推荐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三线开关有好的推荐吗?谢谢

开关的话推荐 futaba 标准开关,质量可靠,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元左右。油机入门建议从40级飞机入门,配46发动机。稳定性可靠性相对都是最好的。40级教练机可选也是最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  我发动机选的是三叶32级甲醇发动机  有问题吗?

发动机32级匹配25级教练机没问题

网友:
如果场地允许 最好直接上汽油机 经济实惠 皮实耐用

网友:
桨就用APC的吧

网友:
正品APC不好买,不过APC质量确实好

网友:
可以买到的就是有点贵

网友:
最好上40级飞机,配46发动机,稳定,舒适,三线开关选JR的大电流开关,稳定,安逸,舵机就3003-3001都行,接收机和接受电最好做防震,46发动机就用APC的11*6桨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