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架护套怎样固定

楼主(2018-05-21):
请救各位大师,起落架上这两个护套和皮条用什么方法固定比较好,我的老是要掉下来。

网友A:
泡沫胶不行就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不行就AB胶

泡沫胶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胶搞不定

AB胶

网友B:
飞机是什么材料的?不同材料用不同方法。

网友:
这是插在那个小裤子上的,不是贴在机身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是什么材料的?不同材料用不同方法。

飞机是轻木机身,护套是玻璃钢纤维,黑色橡胶条

网友:
有一种胶叫做热熔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是轻木机身,护套是玻璃钢纤维,黑色橡胶条

胶条如果是嵌在护套连接口上的话,只能在护套下段打孔固定在起落架上,用螺丝固定。如果胶条只是围在护套口装饰,可将机身表面的蒙皮按护套周圈切开撕掉,再用AB胶将机身与护套直接粘合。千万不可直接在蒙皮上粘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条如果是嵌在护套连接口上的话,只能在护套下段打孔固定在起落架上,用螺丝固定。如果胶条只是围在护套 ...

收到,谢谢指导

网友:
橡皮条用502沾到裤衩上  裤衩用有韧性的泡沫胶类的沾到起落架上 防止起落的时候起落架变形脱落

网友:
热---熔----胶,包治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