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机和电调的水冷套

楼主(2018-05-21):
第一次上喷水推进器,断断续续折腾了2周,然后下水,全速跑了不到1分钟,配套的4200KV电机就热的无法用手触摸了,因为是有散热脊的电机,无法上水冷管,于是自己动手上了亚克力水冷套,看图。电机长度:

电机直径:

上架的样子:

六块亚克力,左右加水管,效果太好了,跑一圈下来,排水口是热水

好景不长,没有加盖,急转弯时船舱进水了,电调直接冒烟,还滋滋响~~
不得已,把大脚的好赢电调给整成水冷式了。
水冷片+自制的亚克力防水外壳

大脚的电调风扇拆掉,换上刚才烧毁的船用电调的水冷片,看起来有点别扭。这个电调原来上在XXD2700KV的风动船上是哗哗的暴力~这么高KV的电机没有试过水,空载3S锂电不敢全油门,声音受不了~~

大脚的电调还没有上架,效果还未知,
请教下群里的高人两个问题:
1. 4200KV的电机滚烫是不是因为和原来的电调不匹配?
2. 把大脚的好赢双向电调用在喷水推进器上有点浪费了,不知道用四轴的单向电调是否可行?(四轴电调便宜太多了)

网友A:
电机烫跟电调有什么关系···因为电机KV值太高了··桨大了才导致电机发烫···你那电调密封在盒子里温度更高···虽然有水冷但是自身的热量散发不出去··最终的结果还是电调报废···飞机电调也是可以改船用的···但是防水还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烫跟电调有什么关系···因为电机KV值太高了··桨大了才导致电机发烫···你那电调密封在盒子里温度 ...

多谢答复。喷水桨很小的,如果KV值太高,用什么电调合适呢?好像四轴的电机KV值都不高,用四轴电调会不会不合适啊?

网友B:
弹性联轴器哪里买的,求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答复。喷水桨很小的,如果KV值太高,用什么电调合适呢?好像四轴的电机KV值都不高,用四轴电调会不会 ...

你的喷泵在哪里买的应该都会有建议用多大的电机和多少KV啊····相应的船用电机都会有推荐用多大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性联轴器哪里买的,求链接

没有单独买,是原配的直连哦

网友:
用的什么胶粘的亚克力板

楼主:
丙酮
再用环氧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