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和陀螺仪对舵机回中不一样啊

楼主(2018-05-21):
只接接收机舵机回中是一个点,接上陀螺仪舵机回中又是一个点,我都用接收机回中装完舵机臂了,一把陀螺仪安上全他妈乱了,这很愁啊,为什么呢

楼主:
这我就很纳闷了,是要装上陀螺仪回中之后再接舵机臂么

网友A:
调机要关掉陀螺仪,试飞也要关掉,开着陀螺仪,机身动一下,舵机位置就跟着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机要关掉陀螺仪,试飞也要关掉,开着陀螺仪,机身动一下,舵机位置就跟着动的

不接陀螺仪舵机中位调好了,把陀螺仪接上舵机就不是中位了,为什么

网友:
一般陀螺仪最好要在调机模式里面找中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陀螺仪舵机中位调好了,把陀螺仪接上舵机就不是中位了,为什么

通道反了

网友B:
很正常啊,陀螺仪是先校准遥控器行程的,这一步就跟你直接上遥控器就有些许偏差了。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上陀螺仪后找中立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接陀螺仪舵机中位调好了,把陀螺仪接上舵机就不是中位了,为什么

无副翼以陀螺为准,有副翼就是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以陀螺为准,有副翼就是接收机。

好的谢谢

网友D(2018-09-01):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啊,陀螺仪是先校准遥控器行程的,这一步就跟你直接上遥控器就有些许偏差了。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上陀 ...

你好,请问  斜盘舵机是不是要将油门杆打到50油门(中位)再开陀螺仪找舵机中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  斜盘舵机是不是要将油门杆打到50油门(中位)再开陀螺仪找舵机中位?

通电就中位了,陀螺仪再细调然后水平十字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通电就中位了,陀螺仪再细调然后水平十字盘

那要开遥控器吗?   我的是mb陀螺   不开遥控陀螺过不了自检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要开遥控器吗?   我的是mb陀螺   不开遥控陀螺过不了自检吧

不开遥控怎么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开遥控怎么调

那是不是要将油门杆打到50油门(中位)再开陀螺仪找舵机中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要将油门杆打到50油门(中位)再开陀螺仪找舵机中位?

开控开上电陀螺仪调到舵机中立点位置,上舵机壁,由于舵机壁齿问题可能不在90度位置就用陀螺仪微调到90度位置,此时十字盘水平,大桨0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开控开上电陀螺仪调到舵机中立点位置,上舵机壁,由于舵机壁齿问题可能不在90度位置就用陀螺仪微调到90度 ...

开控后油门杆在最低吗?       那样集体螺距不就是在最下面了吗?    我的是mb陀螺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  斜盘舵机是不是要将油门杆打到50油门(中位)再开陀螺仪找舵机中位?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控后油门杆在最低吗?       那样集体螺距不就是在最下面了吗?    我的是mb陀螺仪

没调过陀螺仪,陀螺仪到调中立点界面自动中卫,打舵没反应的,油门中卫跟舵机中位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谢谢!  还是您明白了我要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