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 求推荐配置~谢谢

楼主(2018-05-21):
这几个飞塔用哪个好点??机架选个两三百的有什么推荐吗?谢谢各位老鸟了~

网友A:
群里反应飞莹佳乐的飞塔容易烧电调

网友:
用好盈的吧

网友B:
机架买一体机架,耐炸些!电机用致盈  图传用熊猫   螺旋桨用乾丰或者大力    新手还是老老实实用一个f3飞控过度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里反应飞莹佳乐的飞塔容易烧电调

哦 这样啊~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买一体机架,耐炸些!电机用致盈  图传用熊猫   螺旋桨用乾丰或者大力    新手还是老老实实用一个f3飞 ...

谢谢哈~我也不是纯新手吧  飞过电直  玩过电越  深知RC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

网友:
如果是我,选第一个,都是有根据的牌子。

网友:
johnny用的就是第一个的电调

网友:
推荐好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