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痒··做船~看看能加个精不·油漆喷完了·准备调试下水了

楼主(2018-05-21):
一时技痒··想做艘新船···设备有···桐木板有···环氧胶水有····于是就找图纸····分割好的图纸还真不好找···不过还是被我找到了
开工:
打印图纸、拼接图纸、切割板材、组装··············此处省略若干字···直接上图
初步打算做中等尺寸的···70厘米·····费劲的切割、打磨和组装比较脏··所以没上图··直接从成型开始

2毫米桐木板做的船身,PVC板做的舱盖

船舱里面用的0.2的斜纹玻纤布加强防水

船外面打磨后整体用0.03的玻纤布加强

船底用桐木条做了水线

因为船底已经刷了玻纤布··所以水线就直接上灰算了

再次打磨光滑·因为上灰打磨又脏又费劲··所以船身前期打磨的很好···玻纤布也蒙的不错··整船只有水线上了灰···其他部分都做的很精细··所以不用上灰·先喷了两层柒··把颜色比较深的地方预先多喷两次··以面最后浅色油漆盖不住···喷漆和定位打孔就省略了···直接看

比划一下现有的设备看看,3674KV2200的电机··120A海王V2的电调··银燕的42克舵机··4毫米软轴··加上95的吸水舵··940的铜桨

设备勉强都比划上去了···可老是感觉仓里面满满的···6S5200的电池放不进去···只能用两块3S5200的分别放进去串联··顶着电机放··幸亏做船身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一点··提前把前部分的结构改了一下备用···现在果然是用上了··正好放进去两块电池,因为电池比较靠前·所以电调预计靠后安装··左侧前部预留GPS的位置··右侧前部为出水口和接收机的位置
看别人同样尺寸的船舱内都是空空的··我的却是满满的···难道船小了或者设备大了····
手头还有3650的电机·用3S···感觉有些小···还是3674吧
这是一个星期加班加点的战果···先看到这吧···呵呵
设备安装合适,拆掉所有设备··把用AB胶粘的位置全部刷一遍环氧胶水··因为AB胶白色的·一沾水就像发泡了一样··昨天又喷了两遍油漆··到晚上干了感觉还差点··就表面打磨一下··准备再喷一层

看看改造图纸做出来的电池仓··预先考虑到了空间问题··要不电池就没法装了··2毫米环氧板切个电池座

今天出太阳的··赶紧喷最后一层黄色油漆··这次感觉差不多了

关掉美颜,关掉滤镜,没有PS的素颜照··还行吧

网友A:
动手能力不错,刷环氧树脂后抽真空了吗,挺光滑的

网友B:
船身接缝处应该用填密打磨再蒙玻璃布,这样船身看不出缝隙。

网友:
高手,做工精湛。

网友C:
九哥,又开始骚动了

网友D:
做工精细,早日下水试航。

网友:
手工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不错,刷环氧树脂后抽真空了吗,挺光滑的

没有··因为船壳打磨的很光滑····蒙的玻纤布主要是怕木头泡水后变形···蒙完用刮板吧多余的胶刮走就很光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身接缝处应该用填密打磨再蒙玻璃布,这样船身看不出缝隙。

本来就没有缝隙啊···一点缝隙在蒙玻纤布的时候胶水已经给填平了···看到的黑线只是因为胶水是透明的··看到板子边缘了··

楼主:
多谢夸奖···闲来无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哥,又开始骚动了

闲来无事···消磨消磨时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精细,早日下水试航。

近期老是下雨··所以估计下水要推迟····油漆不容易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没有缝隙啊···一点缝隙在蒙玻纤布的时候胶水已经给填平了···看到的黑线只是因为胶水是透明的 ...

缝隙不能用胶水填就是这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缝隙不能用胶水填就是这道理

呵呵···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网友E:
楼主的快艇真漂亮!
借楼向楼主请教:您制作的海斧船的长度,楼主给您这条海斧配的船轴的长度,还有螺旋桨的桨面直径。
我手中有一对船轴和550有刷电机,想派上用途。原贴不能回复,所以在此向楼主请教,麻烦楼主百忙之中给测量一下。
盼楼主赐教。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快艇真漂亮!
借楼向楼主请教:您制作的海斧船的长度,楼主给您这条海斧配的船轴的长度,还有螺旋桨 ...

海斧长度应该是90厘米  用的4毫米硬轴 35厘米  螺旋桨是36的三叶全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