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孔距测量工具,主要用于齿轮中心距定位

楼主(2018-05-21):
做了一个孔距测量工具,主要用于齿轮中心距定位

铝合金废料也不能浪费,做个实用的工具

铣出6毫米槽

百分表找垂直打孔

车黄铜螺钉螺母2套

找了两个锈膨胀螺丝做锥头

一通车车铣洗的瞎折腾终于完工了

楼主:
齿轮中心距定位用

看图就明白了,右侧是微调

网友A:
这个真不准——能节园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准——能节园处转动?

你亲自做一个验证一下,就知道准不准,能不能转了,也就打消你的疑问了。不要纸上谈兵,只凭空想象。

网友B:
靠公式算是不是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公式算是不是简单点

有套用公式的时间,我用自制的工具早就定出中心距了就是因为懒得计算了,才做出实用的工具

网友C:
这个必须顶顶,我一直关注你的作品。

网友D:
哈哈 ,和我想一起去了,想到这个思路好久了 一直没动手,让你抢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顶顶,我一直关注你的作品。

谢谢关注,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和我想一起去了,想到这个思路好久了 一直没动手,让你抢先了

我们都是同路人

网友E:
怎么用?测孔距不要刻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套用公式的时间,我用自制的工具早就定出中心距了就是因为懒得计算了,才做出实用的工具{:1_34 ...

要是轴做成阶梯状适合不同孔径的齿轮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用?测孔距不要刻度么

这是我想了很久的方案,选择合适的轴,插入对应的轴孔,然后装上齿轮,调节好齿轮啮合,取下齿轮,用卡尺测量简单方便

网友:
难道我又要开工了……我觉得最后这个模友的方法也不错

网友F:
不错的设计,让我猜一下,是不是卡完后用游标卡尺量出数值?

像我这种没工具的还是接着用卡尺卡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顶顶,我一直关注你的作品。

谢谢关注,互相学习!

楼主:
谢谢版主关注和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的设计,让我猜一下,是不是卡完后用游标卡尺量出数值?

像我这种没工具的还是接着用卡尺卡吧哈哈哈 ...

不用卡尺,不用刻度两个椎体的尖部就是俩齿轮的中心距。靠椎体的尖部直接打出中心距的样冲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的设计,让我猜一下,是不是卡完后用游标卡尺量出数值?

像我这种没工具的还是接着用卡尺卡吧哈哈哈 ...

不用卡尺,不用刻度两个椎体的尖部就是俩齿轮的中心距,靠两个椎体尖部直接打出中心距的样冲眼
不用计算,不用划线只要调整好俩齿轮的啮合状态,轻轻敲下就定出样冲眼直接打孔了,属于傻瓜式工具

网友:
高度尺的微调结构,历害

网友:
在外国人做钟表的视频里见过这个工具,非常实用。

网友:
有想法、付出行动、达到自己效果是最有成就感的

网友:
  实用的工具

网友(2018-09-29):
好手艺 工具也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