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一个可以定高飞的飞控

楼主(2018-05-21):
好久没来了。
不知道现在都在用什么飞控。我以前买个cc3d
但它不能定高,所以想在买一个。不知道现在有哪种

另外还想加个图传,或那种 能录的也行。

网友:
玩穿越机不需要定高

网友:
乐迪miniPIX,我最近用的乐迪飞控mini,定高飞特别稳,我是新手,可以用手机拍视频呢,而且有一次收机,我是用手在空中抓回来的。

网友:
穿越机定高还有用吗

网友:
要改航拍吗

网友A:
想航拍就大疆,想穿越就普通f3 f4飞控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航拍就大疆,想穿越就普通f3 f4飞控足够

可是大疆禁 飞,没能选飞控了

网友A:
气压计定高

楼主:
cc3d可以气压计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