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改功放问题

楼主(2018-05-21):
大疆御改了2.4G功放后显示遥控器遭受到信号干扰,还能飞吗,求助,为什么会干扰

网友A:
跟遥控器同频了,改5.8比较好

楼主:
大疆御不是2.4么

网友B:
dji控制信号是5.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控制信号是5.8g

大疆御pro的不是2.4G的吗,飞的话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遥控器同频了,改5.8比较好

大疆御不是2.4G的吗。这样还能飞吗

网友:
功放的原理只是会放大信号,不会影响跳频等,应该是你有地方错了才会干扰

网友:
也有可能你功放坏了吧

网友C:
改内置的没有屏蔽肯定对原遥控器有干扰,信义出的那个蓝色板子标称2W的垃圾功放趁早扔了吧

网友D:
御不加fcc都可以飞5km没必要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内置的没有屏蔽肯定对原遥控器有干扰,信义出的那个蓝色板子标称2W的垃圾功放趁早扔了吧

是功放板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御不加fcc都可以飞5km没必要搞了吧

在深圳干扰太大了,飞不了多远,fcc不会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深圳干扰太大了,飞不了多远,fcc不会改

fcc可以去论坛有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内置的没有屏蔽肯定对原遥控器有干扰,信义出的那个蓝色板子标称2W的垃圾功放趁早扔了吧

是功放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cc可以去论坛有贴

FCC可能升级后,要重新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FCC可能升级后,要重新破解!

指导我一下

网友E: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仔细研究一下这篇文章。 这里的强制FCC就是修改了国别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2509&extra=page%3D1

仔细研究一下这篇文章。  ...

会影响GPS返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