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手3代显示屏对比2代

楼主(2018-05-22):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3带接收灵敏度高一些

网友A:
请问开机后一直是黑屏。上方只显示电量、使用时间和video字样。按“+”号键没有任何反应。要怎么设置。我的是二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开机后一直是黑屏。上方只显示电量、使用时间和video字样。按“+”号键没有任何反应。要怎么设置。我的 ...

长按-

楼主(2018-06-28):
三代的分辩率还是要高一些,清晰度比HD版本带接收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