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G遥控器的PPM信号外接72M高频模块去控制原来的72M接收的实现

楼主(2018-05-22):
一、设想:
    最近新购一个Jumper T8SG PlusV2万能控,Deviation固件,可以外接高频盒。突发奇想,能否设置PPM输出,用外置高频头,通过0406A的高频模块转换成72M FM信号,从而用新控操纵原来的旧的FM接收机呢?
    新控的外接高频盒外接引线分别是PPM输出,电源正、负,接收器反馈信号,旧控是Esky0406A,高频模块接线分别有电源正负,PPM信号,以及天线。如果假想成立,这样就能一控两用,旧设备、旧机器也都活了。
二、实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物料准备,昨日捣鼓了一下,终于实现用2.4G遥控器的PPM信号外接72M高频模块去控制原来的72M接收机。参见附图。
    遥控器设置:只要简单将协议设置成PPM即可。(前一次测试时把遥控器设置中的信号输入一并改成Extend了,结果没有反应。)    准备物料有:反相器1个,DC-DC降压模块1个(用于反相器供电),DC-DC升压模块一个(实际未使用),连接线、插头若干。
    原Esky0406A遥控器电源为8节AAA电池,电压12V,而T8SG V2 Plus供电为4节AAA电池,改为2S锂电供电,为确保FM高频头正常工作,提前准备了一块升压板。实际经测试,用2S供电低至7.1V时高频头正常工作,与接收器连接正常,升压板并未使用。
图1:T8SG V2 Plus 背面的DIY外置高频头盒

图2:T8SG V2 Plus外置高频头接线示意图

图3:Esky 0406A 遥控器FM发射模块

图4:测试物料及测试连线

1、DC-DC将压板一个,调制输出5V电压,用于反相器电源输入;

2、反相器一个;

3、接线若干

图5:测试合家欢

图6:装配完成的高频盒

可更换晶振

2018.5.26更新:安装高频头电源开关、LED指示灯。这是未安装开关及指示灯的照片,用一根2.4G天线假组一下
高频头电路板两端各切去约4~5mm,刚好能放进这个盒子里。
换线重装,接开关、LED,用热熔胶固定插座及开关。在高频头后盖板上为指示灯及开关打洞、开槽
安装后盖板。整体效果还可以。高频头加电时
高频头断电时
最终季:换装SMA插座
安装SMA拉杆天线
最终成果,改装结束。

网友A:
教练接口外加72m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接口外加72m高频头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没试过这个

网友C:
应该可以吧,加个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吧,加个高频头

已测试成功!

网友:
屎黄套装,哈哈哈

网友(2019-07-22):
又玩回去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