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行业“黑话”-新手教程

楼主(2018-05-22):
“黑话”
爽飞:无人机飞行期间非常顺利,心情愉悦的结束。
约飞:和朋友一起去飞无人机。
定钉子:指在GPS精度高,信号好,飞行环境好的情况下,无人机悬停定点很稳,像钉好的钉子一样牢固稳定。
提控回家:无人机飞丢,找不回来,最后只有提着遥控器回家。
一键放生:一般指“一键返航”时无人机飞丢,飞丢的原因可能GPS失去信号、撞到障碍物或者是指南针受到干扰;或者在操控无人机的时候,超视距飞行,无人机信号与遥控信号中断了,无人机无法返航。
炸鸡:由于各种原因,无人机坠毁,摔机。与“炸机”同音。
果冻:无人机在航拍时,机身和云台的抖动导致视频画面卡顿,像果冻一样震动。(PS:解决果冻问题,要从桨、电机、云台等方面入手,如对浆做静平衡(贴透明胶配平);选用平衡能力更好的无人机电机;电机与桨和机身、云台与机身均要连接紧固;使用减震云台,通过减震球减小振动等等方法解决该种情况。)
丢星:指GPS失去信号,无人机会失控,这时候的无人机就相当于定时zhadan。
射浆:在无人机起飞前,由于螺旋桨的安装不正确,或者是螺旋桨的设计有问题,导致螺旋桨脱离电机,像子弹一样飞射出去。此情况是很危险的,飞行前一定要事先检查好。
冗余:为增加可靠性,在必备系统基础上增加备份。比如使用双IMU,在一个IMU故障时可由另一个IMU承担其功能;六轴动力有冗余,在单个电机缺少动力时仍可飞行。
空中停车:一般是指无人机在空中飞行时,电机停止转动。
蹿高:指在GPS模式下悬停时,无人机突然极速升高。

网友A:
把“无人机”改成“模型飞机”“航模”,我觉得更和谐,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无人机”改成“模型飞机”“航模”,我觉得更和谐,纯属个人意见!

赞成

网友:
现在这个"无人机"本身就是黑话,ls几个没看出来吧,继续修炼

网友(2018-07-02):
新手报到,学习了...0.0...

网友(2019-02-01):
我没有无人机,玩的都是航模和逗孩子玩的玩具,这不是“黑话”。

网友(2019-05-07):
同意赞成同意赞成

网友(2019-09-25):
无人机应该不是这么说的吧。军方应该很严谨的。
咱们这些玩模型的还想跟着**。。。。。

网友:
多多用黑话,别人听不懂才好,不然哪些不懂得人容易误解。

网友(2020-02-05):
就是个航模,名副其实。无人机恐怖了。

网友:
黑话该个名字  叫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