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大疆精灵4P 电池触点设计问题,导致空中断电坠机

楼主(2018-05-22):
大疆精灵4P 电池触点设计问题,导致空中断电坠机,各们飞友一定要注意。太吓人了

网友:
联系售后

网友:
你飞了多长时间?看起来虚接了

网友:
大疆为了垄断电池。给电池增加各种接点检测。人为增加故障概率。这种思路自取灭亡。

网友:
确实要注意,前段时间我的4P也差点出问题。不过原因已经找到,就不开帖子专门说了。大致情况是,当时在用dji gs pro飞了个任务,自动返航时,飞机飞到头顶之后,继续全速向前飞,切手动之后,又多次自动切回自动返航,这样多次,最后飞出去差不多1.5公里,才被我看着地图,切到手动和S档下飞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胡说!我们大疆怎么可能有问题!都是女娲补天的材料,怎么会坏?一定是你没用大疆的螺丝刀,没按说明书方法 ...

厉害了!

网友B:
我的精灵4P的电池接口也有烧毁的痕迹,在天上飞的时候云图抽风无图像,赶快降落,快接近地面的时候用手接脚架降落,手碰到脚架的一瞬间,飞机断电了,幸好反应快给接住了,要不也和你一样炸鸡了。这个找谁去讨说法?

网友:
问题 很 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精灵4P的电池接口也有烧毁的痕迹,在天上飞的时候云图抽风无图像,赶快降落,快接近地面的时候用手接脚 ...

找大疆~~~

网友:
问题是当时用的是大疆的GSpro软件,没有数据记录的,电池也过了半年保修期。

网友: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2018-06-25):
怎么会这样,我的精灵4要小心哦。

网友:
收零件出不出?

网友:
看着挺像笔记本电脑类的电池触点,单个触点小,如果氧化或进了杂质容易导致接触不是很好有过大电流影响

网友:
p4电池销量巨大。按照目前的事故率不算是什么设计缺陷。楼主这种情况怀疑是长期不注意包装卫生导致过早氧化或者进杂物。只管飞不管维护或者不懂维护甚至是不爱惜的人见得太多了。唉

网友(2018-11-03):
大疆能用航模电池就好了,直接用XT60插头,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航模的xt 60 接头看着比这个靠谱多了 这种接头 看着都悬5

网友:
多半是氧化了,这种情况只能反映给客服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