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固定翼]手把手教你如何调试INAV飞翼

楼主(2018-05-22):
链接在此:

FPV飞翼是一种以第一人称视角操控飞行的固定翼玩法。。。
有穿越机基础更好上手哦
此片是inav调试及试飞的教程
如有遗漏,望海涵
为什么不用bf要用inav?
inav的自动返航比较成熟,可以在穿越机的飞控上实现apm大部分的功能
参考教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8478&highlight=inav
官方github:https://github.com/iNavFlight
调试软件可以在视频里的q群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了吗

视频教程应该挺完整的吧?

网友:
我喜欢你的控!

网友:
这控,我不敢碰

网友:
能把自动起飞这个模式具体介绍下吗?

网友:
请教个问题,f4飞控能不能接模拟空速计?我看到地面站有这个选项。但是找不到adc接口

网友:
我也需要  iNav Configurator调参软件,那个无法下载,多谢
874986792@qq.com

网友:
同求iNav Configurator 1.9.3
luyiyue123@163.com

网友:
楼主用什么GPS?

网友:
你好     能给个飞翼的具体配置吗

网友(2018-06-27):
求调参软件,chao154136092@qq.com

网友(2018-10-22):
请问,后面的LED尾灯是接飞控上自动控制的吗

网友:
抛飞模式使用时先解锁后打开抛飞模式开关 还是先打开抛飞模式开关后再解锁?

网友(2018-11-21):
先打开抛飞模式在解锁,起飞后一定要在关闭抛飞模式

网友(2019-01-13):
请教大佬一个问题,按照帖子上的方法设置了飞控,可是在飞机失控后出现了电机停转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需要怎么调整?(用的是F4V3飞控,BLS穿越机电调,2207电机)

网友:
学习一个,飞翼还是很喜欢的

网友(2019-06-26):
请问抛飞模式与自稳模式冲突吗?我打开这两个模式,再解锁,抛飞会成功吗?

网友(2019-11-23):
请问下我用f3飞控,解锁电机不转
我把gps关闭也是一样,舵机没有问题
我刷的固件版本是2.1.4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4通道的舵机油门行程比3通道的小,舵机对调也试过,你看看这个舵机参数是不是有问题,我也是直接套用的600mm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