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DJI竞技版眼镜 穿越机是否可用

楼主(2018-05-22):
一直没有看到有分享Dji竞技版眼镜 用于穿越机的?有朋友在用么,可以分享一下是否好用,谢谢

网友:
可以用,效果一般,看你摄像头吧

网友:
比肥鲨还贵 还难看 还不实用
毕竟它对于模拟接收只是辅助功能
专门玩穿越机的人是不会考虑的

网友A:
同时拥有穿越机和大疆无人机的我,搞了一台。5.8G效果可以。楼上两位发表评论的,请问都亲自用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拥有穿越机和大疆无人机的我,搞了一台。5.8G效果可以。楼上两位发表评论的,请问都亲自用过么?

一般都是没用过跟风黑。。。其实挺好用的 就是有点重。。。。

网友B:
不吹不黑,你看看穿越机比赛有几个人用类似大疆这种的?

网友C:
穿越机的速度很快,目前只有模拟信号能达到12ms延时,大疆主要是高清数字图传的,延时大,不适合飞穿越机,差0.05秒(50ms)都能差1米的距离,竞速要穿越门,这种误差是飞不了的。不过,大疆的眼镜配自己的低速无人机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大疆的竞速版是带模拟接收的,感觉除了体积重量大点,没别的缺点,数传也延时不大。

网友D:
就是个贵别的没毛病,楼主要是想看效果可以联系我,我有一个,,,同时说下缺点,,,太TM沉,,而且走时触摸按键还容易碰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的速度很快,目前只有模拟信号能达到12ms延时,大疆主要是高清数字图传的,延时大,不适合飞穿越机, ...

12ms延迟是不可能滴 模拟也不可能滴

网友E:
看朝鲜(韩国)人头顶着几十斤走半天,大疆的这个goggles哪算重,我感觉关键是很多人飞的时候不自主地低下了头(我感觉关键是摄像头的上仰角度太大,老是想看下面的缘故),这对脖子负担就很大了,挺直脖子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朝鲜(韩国)人头顶着几十斤走半天,大疆的这个goggles哪算重,我感觉关键是很多人飞的时候不自主地低下 ...

躺着飞

网友:
大疆的画面非常大,还可以调节画面大小,模拟图传效果还挺好,屏幕是高清的,看电影非常爽,最重要的是不用对焦,戴上都能看清楚,随便动眼睛都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拥有穿越机和大疆无人机的我,搞了一台。5.8G效果可以。楼上两位发表评论的,请问都亲自用过么?

谢谢 我正好也有一家mavic air  那买竞速版还挺合适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贵别的没毛病,楼主要是想看效果可以联系我,我有一个,,,同时说下缺点,,,太TM沉,,而且走时触 ...

不是可以触摸锁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吹不黑,你看看穿越机比赛有几个人用类似大疆这种的?

那你要问楼主是不是要参加穿越机比赛了?

网友:
竞技版的可以飞穿越,效果也挺好,就是太TM重了。。。。。玩一会儿脖子疼

网友:
主要看重量,超过500克就是上刑,

网友:
看到一群买了的 和没买的酸来酸去的,楼主你要是还没买 就建议你别买,这价格老老实实买肥鲨。如果已经买了 那就用吧,眼镜自带的5.8g模拟还可以,不错。如果你有dji的飞机更有价值了,另外 万一以后想用高清图传 慢速飞,也还可以。楼上那些酸来酸去的 无非两种心态,一种买不起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一种是已经买了的,实在是不想承认自己买的不划算,所以犟嘴。那重量,头低着头抬着都一样,那是真tm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