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威接收图传求救

楼主(2018-05-22):
奥姆威dvr接收机,不知什么缘故,有一天通电就开始滴滴滴滴叫个不停,图传频率显示一个4,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在此论坛请教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是 双天线的那个吗?

不懂帮顶

网友:
返厂维修吧

网友A:
奥姆威dvr接收机,,,里面也会有飞线??这么粗的一条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姆威dvr接收机,,,里面也会有飞线??这么粗的一条红线?

自己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姆威dvr接收机,,,里面也会有飞线??这么粗的一条红线?

在这之前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不应该自己飞的,,有问题 ,应该及时返厂修的

网友B:
欧姆威的接受,里面显示数码管没焊接,是插针的。我以前就是插针接触不良,然后显示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威的接受,里面显示数码管没焊接,是插针的。我以前就是插针接触不良,然后显示不全

显示不全的话接收机就会滴滴叫个不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不全的话接收机就会滴滴叫个不停吗

不会,至于叫可能是卡的,电压或其他问题

网友C:
楼主,你接的线都是错的,那个大电容是5v的,你直接接在电源输入那里,你的供电是多少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接的线都是错的,那个大电容是5v的,你直接接在电源输入那里,你的供电是多少v呀

之前7v左右可以正常使用,后来用了一次12v就挂了

网友(2018-06-26):
引用 楼主:
之前7v左右可以正常使用,后来用了一次12v就挂了

就是嘛,你都接错线了。

网友(2019-01-04):
我也刚进了,但这种图传引出的三根线应该怎样与摄像头连接呢?这三跟线又是什么线,求助老师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