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遇见新问题!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8-05-22):
差不多有半年多没摆弄Pixhawk的小四轴,一是工作从年前就一直忙到现在,二是因为禁飞的原因。今天心血来潮把小四轴搬出来摆弄下,一插上电脑,人懵了,显示check brd_type,明摆就是选择机架,没问题,mission planner里面选择机架的类型,还是不行,有可能是没有重启飞控的原因,先不管,看看原来参数设置的问题,进入遥控器校对,一看更傻了,所有通道全部为空,这么弄也没用,以为是接收坏了,也不是,换了接收和PWM转SBUS的转换也没用,求大神解决,看来逼得放弃开源啊,累!

网友:
放了这么久,应该过期了

网友A:
重新刷固件看看,PIX参数好调,不要心疼原来的参数!

网友B:
Pix每隔一段时间要通电的。里面有一节纽扣电池,没电的话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每隔一段时间要通电的。里面有一节纽扣电池,没电的话可能出问题

意思是重新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固件看看,PIX参数好调,不要心疼原来的参数!

刷了也没用,毕竟玩了几年,调参还是很快的,谢谢

网友:
大家说的意思去家里那个小迷你PIX也得通个电试试了,要不然也成这样了

网友:
可以试试刷成固定翼固件,再刷成四轴固件,一般乱七八糟的破毛病都这样治,这样治不好一般就是硬件问题了,纽扣电池不用人为的换,那个应该是用于跑时钟的,就算掉了也不会影响固件,固件是存在ROM里的,掉电不会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试试看,请问电池要换么

不需要。
出现这个提示,是因为新固件不再区分3轴、4轴、6轴这些不同版本了,而是直接在 BRD_TYPE 里面设置。
如果不太适应新固件的特性,可以试着刷回 3.4.3 就不会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
出现这个提示,是因为新固件不再区分3轴、4轴、6轴这些不同版本了,而是直接在 BRD_TYPE 里面 ...

遥控器也没响应,还是听官方的,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