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扳车床主轴过长,怎么处理?!

楼主(2018-05-23):
请问各位师傅,

床头箱伸出老长一截主轴,能不能用切割的方法去掉??减少了重量,又增加了空间!!!

网友A:
这也要问,想切就切,想留就留,自己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要问,想切就切,想留就留,自己说了算

没有丝毫的经验,在各个论坛也查了很久,没这方面可以借鉴的资料,所以才请教的!不耻下问!请问师傅,如果用角磨机切割之后,对主轴的精度,耐用性有影响么???

网友:
无影响,但最好是用钢锯剧。角磨机的话一个主意砂子别飞到轴承里,一个别太热。

切了后就用不了弹簧夹头了

网友:
用线切割机床,不能用角磨机之类的。用专业切割设备!

网友:
你想怎么用?满足你的条件多余的手锯就可以,然后锉刀修正,新手这样就够了,估计你还是想外观美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丝毫的经验,在各个论坛也查了很久,没这方面可以借鉴的资料,所以才请教的!不耻下问!请问师傅,如 ...

不耻下问是说有文化的人向没有文化的人请教问题。你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耻下问是说有文化的人向没有文化的人请教问题。你这是。。。

你真牛!!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真正理解这个词的含义

网友C:
调头自宫。已经拆下了,就掉个头用切割刀车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头自宫。已经拆下了,就掉个头用切割刀车下

好主义,这样最好

网友B(2018-08-16):
引用 楼主:
你真牛!!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真正理解这个词的含义

你这意思好像还不服气。初一课文都写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当然你也可以百度一下。如果你非要较真这个有文化没文化这几个字那我也没啥可说的。

网友:
不碍事留着也行。我的没切。

网友D:
这个床头不错,新的还有卡盘,多少钱呀

网友E:
没有过长的床头--只有不懂得利用的主人!
床头需要加装刹车、编码器、分度等等功能的话微端不是正好可以利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意思好像还不服气。初一课文都写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当然你也可以百度一下。如果你非要较真这个 ...

谢谢指点!一直以来语文就不行,经常用错词,作文还老不及格,还好,后来学的是工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过长的床头--只有不懂得利用的主人!
床头需要加装刹车、编码器、分度等等功能的话微端不是正好可 ...

谢谢指点,自己刚扎进坑,身边也没有这类朋友,全是自己摸索,所以不对的还请多指教

网友(2019-01-26):
要是我的就不切。DIY人不知道会遇到啥需要呢,只要不影响使用留长比留短好。

网友:
有地方放着不碍事就留着。也许以后用得上。切掉也没多少重量。觉得以后也用不上。就锯掉。

网友(2019-03-04):
不碍事留着吧万一以后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