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简易的2S电池的串充线组

楼主(2018-05-23):
上个图,各位魔友能否帮忙看看可行不,谢谢!

网友A:
可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

这样接线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能否?

网友C:
可以,前提是三个2s要插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前提是三个2s要插满

是滴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前提是三个2s要插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前提是三个2s要插满

3块800毫安的电池用几A充比较合适

网友:
而且要同容量规格,最好是内阻也要相近

网友D:
可以的,但电池性能要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但电池性能要接近。

同品牌,同容量

网友:
最好每次充电每块电池电压差不是很大

网友(2019-01-12):
这样可以用但不好,平衡电流会很大,不如全用并联,一次充10块都没问题,将电压最低的先连入系统,待电压升高再连入其他电池,充电电流可调到很大,每节电池的电流却很小,并且不同容量的电池也可以一起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