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双电双控怎么和接收器链接

楼主(2018-05-23):
CAT双电双控怎么和接收器链接,是电调用Y线链接接收器还是用混调好啊

网友A:
断开一个电调信号插头红线后y线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一个电调信号插头红线后y线并联

那怎么还有人说不需要的啊,现在都蒙圈了

网友:
虽然用Y线是并联,不需要断开红线。但是考虑到电调的一致性不可能一模一样,总有细微的差别,所以最好还是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还有人说不需要的啊,现在都蒙圈了

随便啊 直接并联没事就直接用 自己试呗 就好像别人说普通接收机不能直接接用2s锂电供电 我用了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看电调BEC是开关式还是线性,开关式不能并联,所以必须断开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线性的可以

线性的只有小体积电调才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看电调BEC是开关式还是线性,开关式不能并联,所以必须断开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线性的可以

我的是开关的,看来只能断一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还有人说不需要的啊,现在都蒙圈了

看你用什么电调,好盈的可以不用断开一边电源线,基他品牌最好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什么电调,好盈的可以不用断开一边电源线,基他品牌最好断开

我用的好盈rtr180a的电调没问题吗

网友(2018-08-11):
好盈的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