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用BF刷f4飞控接收机连接不上

楼主(2018-05-23):
用betaflight刷F4飞控,前面按照步骤来做的,等固件什么都刷完以后正常连接,调试两轴。
遥控器
用的futaba10cg的,接收机为6208sb接收机,连接飞控以后,到接收机设置里面,所有通道没反应,并且
舵机
电调连接在飞控上有
电机
提示音,但是舵机不会自动复位,貌似没通电,好像就是接收机连不上。在配置中也设置可sbus串口,但每次连接以后都又是初始的值,个人实在找不到原因,求论坛大神们解惑,不甚感激!

网友A:
去刷betaflight_3.1.7看看

网友B:
我f3有过这个问题,重刷一个其他版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