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直线很稳,打方向转弯就抖,怎么回事?是不是yaw的pid太高了?

楼主(2018-05-23):
        飞直线很稳,打方向转弯就抖,怎么回事?是不是yaw的pid太高了?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我一直没动PID飞的默认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我一直没动PID飞的默认参数

我也是默认pid。不知道应该怎么改善一下

网友:
看看黑匣子数据

网友B:
默认D值已经很高了
如果转弯还抖的厉害的话
很可能就是减震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默认D值已经很高了
如果转弯还抖的厉害的话
很可能就是减震问题了

兔蛋大大,请教一个问题,飞完电机发烫应该怎样调pid?那个应该升那个应该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D值已经很高了
如果转弯还抖的厉害的话
很可能就是减震问题了

我这个直线,升降,横滚抖不抖,就是一打方向就抖,乱晃,我这个固件yaw的p值是100,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兔蛋大大,请教一个问题,飞完电机发烫应该怎样调pid?那个应该升那个应该降?

电机烫是你减震和滤波的问题
跟PID几乎没关系

网友:
p参与过多了,减少一点横滾的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烫是你减震和滤波的问题
跟PID几乎没关系

D值过大会引起电机过热吧,过大D值会引起修正过度,电机噪音。请检查D值是否适合。对于楼主的飞机转弯抖的话,会不会YAW的P值过高。个人愚见,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默认pid。不知道应该怎么改善一下

找高人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烫是你减震和滤波的问题
跟PID几乎没关系

ok,懂了,谢谢

网友(2018-09-21):
解决没有?

网友:
查看是不是20602陀螺仪。。用这种陀螺仪的飞控很敏感,需要做非常良好的减震且电机和桨动平衡良好才可以爽飞。。。F4用6000陀螺仪才是正道20602比6000便宜。但从这一点来说飞控厂家只是为了节省成本才替换成20602,并非为了提高性能。

网友:
降三个方向的p和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