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电子的给看一下怎么解决 伸缩云台

楼主(2018-05-23):
利用收放起落架的电路板做的伸缩云台电机运动一段距离就停止了(原以为它是靠限位开关限制行程的)。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替代方案。

舵机板正面

舵机板正面

舵机上下限位开关

舵机上下限位开关

云台结构

云台结构

楼主:
这是视频

网友A:
一块板拖两个电机有点吃力吧!

网友B:
不如用成品舵机,加一个机构。

网友C:
把两个限位开关拆掉,将接口焊接线引出来接一个大一点的轻触开关安装到你想安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D:
你这个没有导轨是不想的!来回晃悠卡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没有导轨是不想的!来回晃悠卡舵了!

卡舵倒是不怕,不过道轨是真没想到,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舵倒是不怕,不过道轨是真没想到,谢了

我以前有做过客机的反推所以这个东西了解!你要做至少2个导轨让他顺滑固定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卡舵倒是不怕,不过道轨是真没想到,谢了

做成X型的2个舵机2个导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成X型的2个舵机2个导轨就可以了!

主要现在卡在不能够完全收放上了,不过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两个限位开关拆掉,将接口焊接线引出来接一个大一点的轻触开关安装到你想安的位置就行了

电路板应该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电机工作一段时间就停了(正好是起落架运动的距离),限位开关应该只是一个保险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成品舵机,加一个机构。

计划用废弃的舵机电路板在做一个装置,凭感觉到位后在办开关打到中位让舵机停止输出(把舵机电位器在中位固定死)

楼主:
半成品,成品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板拖两个电机有点吃力吧!

感觉没事好像

网友E:
脚架那个控制板好像是靠计时控制的,到了设置时间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脚架那个控制板好像是靠计时控制的,到了设置时间就停止了。

是的,限位开关和堵转只是一种保护措施

网友(2018-12-18):
加一个直线电位器做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