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蛋实验室】给初学者的一套装机

楼主(2018-05-23):
【兔蛋实验室】给初学者的一套装机

B站:

HOBBYEYES:http://www.hobbyeyes.com/index/V ... 81a67a20c4&vd=0

网友:
不错很棒
挺好的

网友A(2018-07-28):
我现在装这套飞控的时候,遇到问题
1.接上LED尾灯后,气压计异常,时有时无!,拆掉尾灯正常。
2.接了尾灯,尾灯无法正常工作,重起飞控后无法工作!
3.接上尾灯后电流无法校准!
拆掉尾灯,外接个BB响,所有功能正常!
尾灯接到别的飞控,尾灯正常工作
多次确认线路安图焊接!郁闷

网友:
尾灯是MATEK同款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装这套飞控的时候,遇到问题
1.接上LED尾灯后,气压计异常,时有时无!,拆掉尾灯正常。
2.接了尾 ...

没有遇到这个现象
穿越机不需要气压计

网友:
接线应该是没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需不需要是我们设定的,但是飞控自带,它应该要检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装这套飞控的时候,遇到问题
1.接上LED尾灯后,气压计异常,时有时无!,拆掉尾灯正常。
2.接了尾 ...

我问过客服,气压计和LED冲突,把LED接到s8再在SLI里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过客服,气压计和LED冲突,把LED接到s8再在SLI里修改就可以了

感谢,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装这套飞控的时候,遇到问题
1.接上LED尾灯后,气压计异常,时有时无!,拆掉尾灯正常。
2.接了尾 ...

你可以换飞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