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兽420舵机设置

楼主(2018-05-23):
怪兽420这种舵机安放 在k8里十字盘选项选hr3还是h3?
副翼和螺距舵机分别是左右哪个?
k8里我选为hr3,舵机界面无论怎么反向,副翼打杆方向没错,但是升降舵机总是与其余两舵机同向运动,我知道正确的应该是相反方向,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的舵机球头不上螺帽?球头孔位好像错了,好像是里面第二个孔,你看你的舵机球头跟十仔盘垂直没有,没有的话就是第二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舵机球头不上螺帽?球头孔位好像错了,好像是里面第二个孔,你看你的舵机球头跟十仔盘垂直没有,没有 ...

想设置好了再上螺丝,现在方便随时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谢谢,能指导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电机好眼熟啊,好像是富丽的

网友C:
选H3          舵机位置看软件

网友D:
哇,怪兽金属件很好的样子呀。怎么就被很多人嫌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怪兽金属件很好的样子呀。怎么就被很多人嫌弃呢

不够精致吧,细节还是有待提高

网友E:
选择k8里面第一个舵机选项   然后还需要在k8里面调舵机方向   关于舵机1.2.3这个看说明书  上面有写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H3          舵机位置看软件

也尝试过选H3,最后的结果和帖子里描述的一样,副翼没问题,升降仍然是相同方向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k8里面第一个舵机选项   然后还需要在k8里面调舵机方向   关于舵机1.2.3这个看说明书  上面有写出来的
...

谢谢!第一个的话是HR3,说明书还真没看到说明,可能我没看仔细,下班回去再看看

楼主:
说明书的确有写,全英文就没在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尝试过选H3,最后的结果和帖子里描述的一样,副翼没问题,升降仍然是相同方向运动。

先在软件里面调 舵机正反向  是得推油门 三个舵机都是同向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在软件里面调 舵机正反向  是得推油门 三个舵机都是同向运动

H 3是对的,已经设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