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各种3D机型的特点

楼主(2018-05-23):
淘宝上看到各3D模型飞机厂家都生产不同机型的飞机,比如slick360,slick580,EDGE540T,MXS,YAK54,LASER,EXTRA300等,请各位前辈介绍分享一下各种机型的主要区别,飞行体验。

网友:
外观不一样,说好不好飞,不能凭别人说,要自己试试才知道,不同的人飞同一个机型反馈的信息都不一样,共同的特点,舵面大,都很灵活,但可以通过控来修改参数,所以,样子不同,性能基本一致,操控难易度一致

网友:
都买一架回来就知道了

网友:
飞不出来不一样,目前飞的最多的是540 相对入门比较好飞

网友:
据卖家给我说,各家大同小异,新手挑个喜欢的练就行,能飞出差别的大神也不会在乎那点差别

网友A:
同一个机型,每个品牌都不一样。。。。所以很难说。。。。。。。。。但总的原则是,,,540这类机翼前缘比较平的,,适合失速动作,,,,,330,laser这种,大航线比较好。。说错勿怪。。。。入门540之类的可能更好,,,失速点可能更低。。。。。。。。再补充,,,机身越短越灵活,越长越稳定。。。

网友:
关键是要大厂的,,,,起码也是天翼这种。。。。3D机,一分钱一分货。。。。新手飞航线可能不明显。。。。稍有点水平了。。。能明显感觉到飞机的好坏。。。。。。。。所以,选一个好品牌,比选一个机型,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机型,每个品牌都不一样。。。。所以很难说。。。。。。。。。但总的原则是,,,540这类机翼前缘比 ...

感谢回复!

网友B:
extra擅长航线 edge擅长低速 slick和laser偏综合 刚问了问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tra擅长航线 edge擅长低速 slick和laser偏综合 刚问了问应该是这样

网友:
天翼的 AJ的 3DHS的都行

网友:
3d机都差不多一个样,根据自己的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