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200A电调配合VBC使用说明--Tribunus II 14-200A ESC

楼主(2018-05-23):
Tribunus II 14-200A ESC搭配VBC NEO使用说明。
用VBC一段时间了,感觉对于飞直升机太方便了,正好蝎子出了新款电调,可以和VBC搭配,看介绍很方便,忍不住试了一下,确实不错!
结合官方说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安装设置。

一、特性

·支持4-14S LiPo/HvLi(14 ~61V)。

·可以支持连接外部定速。

·200A持续电流,可调电流保护。

·直升机,固定翼模式。定速存储和非存储。

·mikado vbar control(VBC) 可以调参,可以查看回传数据。

·可以使用Scorpion V Link II连接电脑更新固件(线材另购)。需要下载PC软件和Android APP。

·温度传感器,可调保护温度。

·提供5.1-8.3V BEC.持续电流10A,瞬间20A.

·多种保护机制:超过设定电流,低电压,超过设定温度保护。

---------------------------------------------------

使用VBC的特性:

支持VBC调参,脱离手机电脑累赘。

实时回传数据(转速,电压,电流,BEC,温度,电池容量等)。

下载Battery Logbook App,这是电池管理,可以存储电池参数,飞行可以不用倒计时,没电了自动提醒,等于集成了MIKADO电流计的功能。

每个起落飞完以后都会弹出一个窗口给你查看你这个起落飞行的各种信息(时间,电流,电压等等)。

二、连接

自带的3根线:两根对插线,一根转换线。
两个对插线:
1:黑红白,一头插电调Master接口,另一头插VBAR  ESC接口;
2:棕红黄,一头插电调的Slave接口,另一头可以插到陀螺仪辅助供电,注意使用电调定速需要断掉黄线。

一根转换线,连接手机电脑使用:

USB调参线(自备):

以及连接安卓设备的OTG线(自备):

-----------------------------------------------------------------

配合NEO和VBC使用你还需要准备一个跟传感器连接线。这根线才能发挥出VBC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回传遥测和数据记录直接到VBC,以及用VBC对电调调参。

这根线电调不带,可以自己做,制作这跟回传线你需要准备:

1.普通陀螺仪对插线插头;

2.Spektrum地平线的卫星线插头;或者futaba 7008接收机电压回传线。

电调那端好搞,普通的舵机线就可以。另一端NEO的插头不太好找,可以用替代品。可以使用Spektrum地平线的卫星线插头,我用的是futaba 7008的电压回传线,因为NEO上面是3PIN的口,但是我们只需要2PIN就够了。插线的时候注意正反,见下图。

这是7008回传线插头:

这是用
Spektrum地平线的卫星线插头:

做好之后,一头插到NEO这个口,只需要插2跟引脚就行,看图,插后面两个引脚。

回传线的另一端插到PC这个口。中间的红线用不到。只要黑白两个就行。黑线对应上图NEO的黑线,白线对应
上图NEO的红线。

三、BEC和后备电源

建议使用后备电源。个人在用天蝎星的后备电源,是他是单向输出,带开关很方便,并且内电路使得输出只有5V。这样可以保护你的电调BEC,以及避免一些你操作失误带来的损失。并联2S电池要注意电压必须低于设定BEC。强烈建议BEC设定不要超过7.3V,这是因为高压舵机带来的感应电动势可能会突然让BEC电压升高,超过9V就会导致NEO重启,在空中就是灾难了。所以要给BEC有缓冲的余地!

四、电调和VBC的准备

先按照以上说明连接好电调和NEO。
确定一下你的电调固件是不是V52以上本版,不是就得用电脑升级了。电调包装里面有一张纸写着你的电调固件版本:

你需要准备一下你的VBC。
把VBC连接电脑用vbc manager下载 “Scorpion ESC Support” App ,这是电调调参使用的。
同时下载Battery Logbook App用于电池的管理。

下载之后确定这个APP在“application enable”菜单里前面有 “(X)” 标志。说明启用了这个APP。

之后既可以通电连接了。连接之后VBC主页上面会显示蝎子的标志。

五、初始化电调:

选择 GOV MODE 进入,电调自动初始化。

然后设置BEC,按exit后电调会重启。

六、设置电调定速:

如果你要用电调定速而不是VBAR定速请按以下操作,务必拆掉旋翼。
1) 进入 “Scorpion ESC Support” App ,device mode选择“Gov. with recalc values” 。

2) 退出后点击restart the ESC (store), 电调会重启。

3.1) 在VBC “application enable” 菜单里把Scorpion App取消,也就是取消“(X)” 标志。

3.2) 打开 model setup/ govenor/ govenor mode 选择 “external Gov.”

4)校准油门行程:
·进入model setup/ setup tools/ ESC setup wizard 选择 “other ESC。
·油门拉到最低,电调断电。
·油门推到最高,电调上电。
·等待数秒,马达叫一声,油门拉到最低,等待两个哔哔声和电调通电声音后完成校准。
5) 最后记得在VBC “application enable” 菜单里把Scorpion App勾选,也就是勾选“(X)” 标志。

七、VBC调参:

从这里进入电调设置:

status显示的是电调的运行状态有没有错误:

点进来是这样的:

设置电调的温度报警,超过设定值会报警,可以选提示音,震动。
比如,超过100度报警,有提示音,关闭震动,温度单位是摄氏度。右上角是当前温度24°

电调参数信息,版本等,记录log打开。

第一个齿比,第二个马达磁极数

回传信息:转速,电压,电流,温度,电池容量,油门输出值,BEC等

划线的代表在当前电调模式下不可调

定速模式,BEC电压,电机旋转方向

更改参数后记得点击这个store存储,BEC会重启

设置电调保护的参数:保护延时,低电压保护数值,保护温度,保护电流,保护后切多少油门。

最后在governor里面设置好你的3D油门和熄火油门。

一切准备好可以飞行了!

这是每次
飞完弹出的窗口,显示你这个起落飞行的各种信息(时间,电流,电压等等)。

楼主:
SAB BT700 搭配 飞行视频

网友A(2019-02-01):
楼主3s电池能用吗

楼主:
支持4-14S LiPo/HvLi(14 ~61V)

网友:
不错不错 收藏!  楼主这海边是惠州?

网友:
怎么没有电脑教学视频呢?全是外文,不尊重中国模友

网友(2019-03-04):
谢谢诶,解决了一些问题,

网友B(2019-04-22):
请问楼主这个电调对比好盈200A有什么优势?(用14sg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电调对比好盈200A有什么优势?(用14sg控 )

VBAR控有优势

网友:
收藏学习准备换控

网友C(2019-08-08):
请问,futaba 7008的电压回传线还需不需要串联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futaba 7008的电压回传线还需不需要串联电阻了。

插NEO就不用了

网友D(2020-05-20):
谢谢LZ分享!想问一下蝎子电调在vbc上的调参,是不是陀螺仪必须是NEO呢?我用的是vbar mini,能看到回传的数字,但是无法调参,调完参数之后,store的选项都是被划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LZ分享!想问一下蝎子电调在vbc上的调参,是不是陀螺仪必须是NEO呢?我用的是vbar mini,能看到回传的 ...

这个不清楚。改了参数store就应该能点。没动参数就是划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LZ分享!想问一下蝎子电调在vbc上的调参,是不是陀螺仪必须是NEO呢?我用的是vbar mini,能看到回传的 ...

請問除了不能調參以外,tribunus搭配vbar mini回傳顯示的數據都正常嗎? 電壓、電流、mah等等

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問除了不能調參以外,tribunus搭配vbar mini回傳顯示的數據都正常嗎? 電壓、電流、mah等等

謝謝

回传实测都可以,mah没留意,电压什么的都可以。我问了天蝎星官方,官方表示只有neo可以调参,老vbar只能回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传实测都可以,mah没留意,电压什么的都可以。我问了天蝎星官方,官方表示只有neo可以调参,老vbar只能 ...

瞭解,謝謝

网友F(2020-07-02):
这下,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