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频道,砖家为您解释电动直升机扫齿之谜,

楼主(2018-05-24):
长话短说,电动直升机扫齿常见的原因,
1:齿和齿之间接触面过小,也就是间隙大,这样可以通过增加垫片来调解间隙,有人说齿和齿放一张A4纸,我觉得间隙还是过大,最好的间隙就是齿和齿刚好接触,也就是说两个齿之间静止时候是没有互相受力的。为了让接触面变大,电动直升机的齿轮从直齿,到斜齿,再到人字齿。
2:电机发烫,摩擦产生热量,发烫电池齿与大齿轮接触,使得大齿轮变软,再来一个暴力动作,扫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油机暴力程度比不上万瓦功率电机,再说电机发热是扛扛滴)

有次我拆了450电机的大桨,装上尾桨,全油门摸尾巴测试震动,突然间一收油门到底,哗啦的一下亚拓的黑色伞齿扫了,,,按理说不应该啊,间隙什么的都够了,亚拓的黑色伞齿还是够硬的居然扫齿,然后我换上新的扫齿,又推全油门,一下收油门扫齿又扫齿了,真是郁闷到家了,后来我就不敢在这么试了,后来一模友在外场,他拆了500直升机的大桨,用尾桨来给火堆吹风,,,全油门开着,一下子收到底,结果伞齿扫齿了,
在全油门的时候,尾桨和小齿盘转速保持一致,但是一收油门,由于尾桨转动惯量比较大,小齿盘转动惯量比较小,虽然尾桨和小齿盘通过轴连接,两者惯量不一样,必然会导致轴两边的伞齿受力不一样发小,在两者减速过程中,经过一个共振点,咔的一下,伞齿就扫了,感觉是被振扫的,我两次扫齿都有一个较为明显用手触摸到的振动,
再说说直升机做超转的动作,无非就是想听超转后沉闷呜……的一声,但是这个让人听起来兴奋的声音是怎么来的,首先让直升机俯冲大桨加速,大桨加速尾桨肯定加速,然后俯冲下来你得给点正螺距减速,不然没有呜……的一声,好了,大桨是减速了,可是尾桨它一下减不下来,于是乎传动轴的伞齿两边受力不一样,当力大到一定程度,伞齿就会扫齿,
简单点说,两个轮子通过一根轴连接,两轮转速都是一千转,你突然用刹住一个轮子,这轮子转速降低到了700转,你说这轴会不会突然受力很大?这就是超转扫齿的原因,有的人做着扫齿有的人不扫齿,都是看运气的,
以上分析,不对之处,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A:
很好 不炸机扫齿的几点都很清晰了

网友:
赞!
解释得清楚明白

网友B:
瞎说,要用亚拓的螺丝刀,穿亚拓的T恤,才是关键。

网友C: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超转的时候 适当的补转速 这就是为什么大师超转不扫齿的原因  还有按照飞手那样超转的话 你要勤换齿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E:
还是质量差,我的齿轮怎么不扫。。。

网友F:
一句话,扫齿是惯性造成的,大齿扫是,大桨阻力和电机惯性造成的,即使空中熄火,电机还是有惯性的会以当前速度继续转,此时炸鸡大桨触地大齿停转,电机转造成扫齿,还有一种情况大桨突然减速受较大阻力(螺距瞬间变化大),导致扫齿,。
尾齿扫齿,是因为尾桨速度比大齿转速好或尾桨突然受阻,

网友F:
还用皮传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不炸机扫齿的几点都很清晰了

伞齿的质量要硬,如果是悬停都扫齿那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说,要用亚拓的螺丝刀,穿亚拓的T恤,才是关键。

你才瞎说,你肯定没有亚拓的电饭锅煮饭吃才扫齿,要么就是你没泡亚拓的showgirl.你没在亚拓的飞场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质量差,我的齿轮怎么不扫。。。

时候未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句话,扫齿是惯性造成的,大齿扫是,大桨阻力和电机惯性造成的,即使空中熄火,电机还是有惯性的会以当前 ...

所言极是

网友E:
小朋友,E720还没几个扫过齿的。
TDR-I 想扫都难

网友E:
电机加减速的那点惯性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扭矩来自螺距。。

网友H:
关于超转的那部分解释太牵强,完全是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于超转的那部分解释太牵强,完全是臆想。

LZ 活在YT的世界里,对质量和设计没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超转的那部分解释太牵强,完全是臆想。

哈哈,是砖家和我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朋友,E720还没几个扫过齿的。
TDR-I 想扫都难

雷虎的螺旋齿确实接触面积大,你说的齿轮质量不好确认是扫齿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每个扫齿都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超转的时候 适当的补转速 这就是为什么大师超转不扫齿的原因  还有按照飞手那样超转的话 你要勤换 ...

踩刹车补脚油

网友:
我觉扫齿就是大齿盘的强度、模数跟飞机设计的不匹配,好像也没有像楼主说的那么的复杂吧?个人意见

网友:
对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网友I:
那楼主是觉得我是操作不当还是我真的没用亚拓螺丝刀导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那楼主是觉得我是操作不当还是我真的没用亚拓螺丝刀导致的?

类比一下。当年某车断轴,某些车企说故障原因是中国路况特殊,用户使用不当,解释半天,绝口不提设计制造标准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类比一下。当年某车断轴,某些车企说故障原因是中国路况特殊,用户使用不当,解释半天,绝口不提设计制造 ...

亚拓牛逼,亚拓牛逼,亚拓牛逼

网友J:
你说的都是客观原因 说到底还是齿轮强度不够或者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超转的时候 适当的补转速 这就是为什么大师超转不扫齿的原因  还有按照飞手那样超转的话 你要勤换 ...

正常不会在传动能承受的边缘玩模型 太危险了。我感觉应该加大齿轮模数或者增加强度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都是客观原因 说到底还是齿轮强度不够或者设计缺陷。

只要超出范围就会出现意外,

网友:
说到底,楼主是向着亚拓的

网友:
设计一般都留有余量,余量多少就厂家把控了。现在电装越来越暴力,厂家应该适当提升标准了!

网友K:
我觉得伞齿的话主要是接触过松动,造成发卡的时候打掉的!

网友:
我实际碰到的几次感觉间隙过大是主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伞齿的话主要是接触过松动,造成发卡的时候打掉的!

是這個原因
齒隙大會只有一顆齒受力
很容易尖端磨損加劇
結果齒隙更大
倒轉或受力相反就會卡齒打掉
直機超轉有單向不會拖機身
尾巴也沒扭力
正常齒是不會壞的

网友:
本来是不想再说什么了,其实已经有人点出来了。问题就出在对转齿是斜齿上。
看斜齿的方向,力是向上顶的。 你自己看看那个尾管座的轴承槽,那么薄的塑料你觉得不会形变吗?
只要一变形,齿轮间隙立刻变大,你怎么不扫齿?!
这个是设计问题。

我只知道有两台机的对转齿是斜齿。另一台是JR Sylphide E12。但E12是用皮带转动的, 即使这样也用了铝制轴承架和加强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加减速的那点惯性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扭矩来自螺距。。

同意

网友:
第一条指正一下,从直齿到斜齿,是为了让齿轮契合感觉连贯平滑。从斜齿到人字齿,是为了避免斜齿带来的轴向力。

网友L:
亚拓把间隙作死了,说明出厂的间隙就是符合齿轮啮合规范或者是是一个合理经验值,问题出在减速比不够,这个齿轮在高速,中速,和低速承受的扭矩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比车子在一档可以承受相当大的扭矩,因为此时的齿轮减速比很大。而当高速时,档位切换到5挡或者8挡。此时减速比就比较小。直机虽然是定减速比设计,所以研发的时候就要竟可能把飞行包线(通俗讲就是飞行的极限范围)内的,极端情况考虑进去。并且要做大量的试飞工作,为产品的最终定型提供参数指导。讲这么多,我个人觉得设计、制造工艺,以及材质上应该加以优化或者改进。同时厂商应该给出直机保养的周期表和合理建议。就如同车子保养一样。多少起落建议更换轴承,对转齿,轴承,因为厂商通过大量的前期试飞肯定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楼主是觉得我是操作不当还是我真的没用亚拓螺丝刀导致的?

亚拓的质量,你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亚拓把间隙作死了,说明出厂的间隙就是符合齿轮啮合规范或者是是一个合理经验值,问题出在减速比不够,这个 ...

车子的档位是为了照顾发动机的扭矩曲线
齿轮承受的扭矩每个档位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东西

你说的由于亚拓对转齿斜齿的方向,导致有个轴向力使得对转齿往上顶,导致伞齿之间间隙变大,而JR的对转齿固定座是金属的就不会变形,
假如对转齿斜齿方向的改变,有种力往下压齿轮那伞齿之间的间隙会变紧,效果是不是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用皮传省心

皮带打滑!轴传扫齿!用尾电机就合适有效解决问题,熄火降落后,根据大桨的转速定速探头的信号来设定尾电机的转速保持一定比例,从而完成熄火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由于亚拓对转齿斜齿的方向,导致有个轴向力使得对转齿往上顶,导致伞齿之间间隙变大,而JR的对转齿 ...

过紧和松都不行。
JR无所谓,因为E12是皮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亚拓把间隙作死了,说明出厂的间隙就是符合齿轮啮合规范或者是是一个合理经验值,问题出在减速比不够,这个 ...

把这些经验都给模友说了,什么详细保养维护周期的给你通通说了,你的飞机炸鸡少了 又不升级了 那厂家吃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这些经验都给模友说了,什么详细保养维护周期的给你通通说了,你的飞机炸鸡少了 又不升级了 那厂家吃什 ...

TDR的所有参数都给的很详细,包括保养和维护。
照样供不应求。。。

网友:
超转的时候,适当补转。。。。

这是几个弄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车子的档位是为了照顾发动机的扭矩曲线
齿轮承受的扭矩每个档位都一样。

怎么可能一样。按你这么说舵机输出齿扫了,其它的1,2级齿都应该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这些经验都给模友说了,什么详细保养维护周期的给你通通说了,你的飞机炸鸡少了 又不升级了 那厂家吃什 ...

按你这么说,车企都应该倒闭了

网友:
终于想起皮带直驱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的质量,你懂的,

懂,亚拓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可能一样。按你这么说舵机输出齿扫了,其它的1,2级齿都应该扫了

扭矩和应力是两个概念。。。。
我说扭矩是一样的。
PS:

我搞错了,扭矩据变化,齿轮线速度不变。我钻洞去。。。

网友N:
楼主第1点,齿和齿的间隙大靠加垫片解决?请问加哪儿?想不明白,还有A4纸塞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第1点,齿和齿的间隙大靠加垫片解决?请问加哪儿?想不明白,还有A4纸塞哪里?

伞齿和伞齿之间加垫片,
A4纸塞电机齿和大齿轮之间

网友O:
我经常排震都是光上尾桨100油门测试的,最多就试过射尾桨,从没试过扫齿呢,收油的时候不要带螺距就行了嘛,超转也是,我都飞了一年的450l,怎么都超500起落,每电必玩超转,都从没扫过齿,不炸而扫齿都是装机问题或者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经常排震都是光上尾桨100油门测试的,最多就试过射尾桨,从没试过扫齿呢,收油的时候不要带螺距就行了嘛 ...

450的黑色塑料伞齿是不错滴

网友O:
引用 楼主:
450的黑色塑料伞齿是不错滴

你不是说你也是用亚拓黑色伞齿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不是说你也是用亚拓黑色伞齿扫吗

是啊,这看运气和人品╭∩╮( ̄▽ ̄)╭∩╮

网友:
好多歪楼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