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雕刻机改激光有没有成熟方案?

楼主(2018-05-24):
现在手里有一台雕刻机,机械部分底子还不错,但是由于当初电主轴功率选小了,有点鸡肋,
换更大功率的电主轴,代价也不小,所以已经闲置很久了。
现在想把雕刻机改成激光雕刻机,用来在皮革,塑料,金属之类的材质表面打标。
想问问,现在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可以通过把电主轴换成激光头的方式,把机械雕刻机改造成激光雕刻机?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手上雕刻机卖了,再凑点钱换激光雕刻机。

网友B(2018-06-23):
我的方法是用z轴的方向信号 控制固态继电器 达到控制激光亮灭刀路的话 就把z抬刀改成0

网友C:
沙发说的正确
皮革和塑料表面打标,普通的二氧化碳激光管就能干,系统和电源要换,这个激光管长度是功率的两倍左右,比如40w的激光管,长度80公分,依次类推。还要配备散热水泵,排气扇,工件冷却气泵,麻烦着呢。
置于金属嘛,需要用固态激光管,比如红宝石的。二氧化碳不行,我试过,80w的二氧化碳激光管,全功率,在铝板表面连个痕迹都没留下。
皮革和塑料表面打标,用刻章机就行。金属要用专用的激光打标机,这两个价格相差不止10倍。
你到网上搜一下激光机的图片就知道了,这个和雕刻机的结构有区别,主轴位置是放不下激光管的,激光管都是放在壳子里严格保护,通过棱镜把光反射到z轴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注意安全,带好眼镜。
如果大功率(二氧化碳管)使用,个人建议雕刻机上加装棱镜,激光管和雕刻机分离,替换维护冷却都很方便
使用二氧化碳管要注意防火,沙或是陶瓷碎渣比较不错,能够漫反射也耐高温
除了二氧化碳管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难度
和卖家谈好使用目的,如果不能满足使用要求能否退货 退货的费用等细节

网友D(2018-07-24):
一块grbl的控制卡几十块钱

网友E(2018-09-02):
重型改轻型

网友F:
我建议没有改的必要。,雕刻机大部分是丝杠传动,速度根本就没有激光机皮带传动的快。就算改了只能切单条线玩玩,如果按普通激光雕刻的模式走起来你估计要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