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飞控的问题还是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2018-05-24):
视频眼镜上总是不定期的自动显示摄像头的调参设置画面,显示条自己滚动,时而英文时而中文,画面时而黑白时而通红,满屏幕都是字母。严重影响飞行。请问各位大侠该怎么办呀?

网友A:
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B:
都是英文菜单,是不是哪里虚连总是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英文菜单,是不是哪里虚连总是重启
我记得一次上电时眼镜没图像,检查后发现是图传自动关闭了,再打开后就是这样了。
但此后图传也没有自动关闭过。

网友:
什么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