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MINI PIX飞控

楼主(2018-05-24):
    作为一各菜鸟,由于技术太差飞固定翼经常把飞机飞远了或者太高了看不清楚导致飞机飞丢或者炸鸡。想买套乐迪的MIN PIX或者其他的PIX飞控来辅助,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手忙脚乱的时候让飞机自动进入平飞状态,或者飞机飞远了直接一键返航。    请教下大家,我买PIX飞控达到我上面所需的条件总共需要哪些配置,我都有点模糊了,另外电流计和OSD还有空速计是不是必配。。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动手能力可以买f4刷inav,没有动手能力直接u2sg或者u22。

网友B:
可定能达到你的要求,不过初次新手玩pix要多学习,否则适得其反

网友:
非常麻烦 你这种情况建议商品飞控

网友C:
apm加gps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我的飞机就这么飞的,飞多了好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动手能力可以买f4刷inav,没有动手能力直接u2sg或者u22。

谢谢你回复,U22我知道这个比较简单,F4和PIX还有APM哪个更合适,我动手能力不错的,我的职业就是电气自动化编程,电脑和电子软硬件玩的很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定能达到你的要求,不过初次新手玩pix要多学习,否则适得其反

谢谢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加gps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我的飞机就这么飞的,飞多了好没意思

APM和PIX哪个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回复,U22我知道这个比较简单,F4和PIX还有APM哪个更合适,我动手能力不错的,我的职业就是电气自 ...

那当然首推inav了,只要会焊排针刷固件就行,教程好多,先加几个群学习学习。f4v3加bn220大概170元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和PIX哪个合算

自己搜索吧,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M和PIX哪个合算

apm100多块钱,pix乐迪的mini pix200多,单控,但是pix固件版本高,稳定性肯定比apm强,不过我现在还在用apm。便宜,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首推inav了,只要会焊排针刷固件就行,教程好多,先加几个群学习学习。f4v3加bn220大概170元搞定。 ...

INAV带GPS吗,如果以后我玩熟了能不能玩远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100多块钱,pix乐迪的mini pix200多,单控,但是pix固件版本高,稳定性肯定比apm强,不过我现在还在用 ...

乐迪的MINI PIX和权盛PIX功能有区别吗,富斯的遥控器能不能配套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乐迪的MINI PIX和权盛PIX功能有区别吗,富斯的遥控器能不能配套使用

pix的功能都一样,只不过厂家不一样,富斯遥控器可以使用,

网友D:
今天apm 飞航点,丢机了。我要换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的功能都一样,只不过厂家不一样,富斯遥控器可以使用,

谢谢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apm 飞航点,丢机了。我要换pix

是因为apm不稳定还是gps不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apm不稳定还是gps不给力

因为风大,加上动力不足,飞翼不抗风

网友:
apm飞固定翼已经够用了。
同样学电子的,我闲鱼收的商品控:arkbird tiny。成功救回来一次,80M高空,MD塞斯纳,低头看了下周围再抬头就找不到了。正收拾东西打算提控回家,自己飞回来了。

网友E(2019-04-18):
大pix不错,minipix就不建议了,我手里有一个,现在还没正式上过天几次,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