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拆电机改三角形接法

楼主(2018-05-24):
电机已经拆下,按照网上找的图片来说,电机里应该有一个三根线接在一起的接头。可是问题来了,找不到这个接头,看来看去只有一个接头像,请大家给长长眼,看这个接头是不是,是的话我就拆了,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家里没有电路表电烙铁这些,一会焊锡的话打算用铁棍烧红焊,问题是以前弄过,锡是化了,可为什么粘不上呢?是不是没松香的原因?我从门上扣点行不行?

网友A:
我拆过类似的电机改三角形接法  原装只有Y型接法 的确里边有3根线在一起  这个要量头尾 u v w  ……

网友B:
铜丝是漆包线当然焊不上,用砂纸磨一下,锡丝绕几圈打火机一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丝是漆包线当然焊不上,用砂纸磨一下,锡丝绕几圈打火机一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类似的电机改三角形接法  原装只有Y型接法 的确里边有3根线在一起  这个要量头尾 u v w  ……

三根先引出来再说,按道理来说接在一起的三根都是头或都是尾吧?

网友:
在这一面有三根抽头是接在一起的,你要把扎线拆了才看得到

楼主:
谢谢大家,头找到了,只是接线才发现,保险丝不行,淘宝已下单电烙铁,松香,焊丝三件套,11.5元,先拆开凉几天吧,轴承也有点框,先凑乎用吧,还得攒钱买个变频器

楼主:
不锡焊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