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油门图传有波纹

楼主(2018-05-24):
收了个二手穿越,图传有问题,就外置了一个图传,发现在大油门的时候,影响有波纹,有什么办法破解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加滤波器

网友A:
25v 100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 1000uf电容

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

加在电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 1000uf电容

不妥不妥,我个人认为应在原图传发射机钽电容处并联104等瓷片电容。
因为它是由于驱动电机的电调收到高频率的脉动信号串入各板的电源电路产生的。
如果是因为高或满油门时电源电压剧烈变化会造成单片机重启。
现在的现象是图传有规律的横纹或斜纹,显然是有固定频率的信号串入引起的。
一点意见供参考。

网友:
建议换熊猫图传

网友:
图传电源间加lc滤波,家

网友:
图传供电是不是单独的12v供电口,如果是和电调的供电互通,那这种大油门起波纹就很正常,建议图传供电要纯净的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