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威1W

楼主(2018-05-25):
欧姆威1W怎么接麦克风?我接上去没有声音回传

网友:
有的摄像头自带麦克风,对应接上去就行吧

网友:
接麦克风是为了听到什么声音?

网友A:
麦还得放大电路才能传回去,麦只是拾音器,买个这个模块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还得放大电路才能传回去,麦只是拾音器,买个这个模块就可以解决

我是买这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买这种的

供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了吗

电池12V供电,地线接电池,白色跟图传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线要引出来一根接图传,要和图传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要引出来一根接图传,要和图传共地

麦接电池和图传的地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麦接电池和图传的地线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感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

同为模友,互帮互助。现在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为模友,互帮互助。现在可以了吧

回家试试我在外面

网友:
上面的两种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