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玩直机航拍

楼主(2018-05-25):
本人450鸡鸡,想在在遥控上架一个手机接收端,灰机脚架那里挂个小型摄像头,有木有魔友成功试过推荐一下搭配?

网友:
随便搞个图传玩玩,然后你会放弃的,因为我试过

网友:
美嘉欣F45。。。我当年用它拍照的。还没玩几天就不玩了,没意思、

网友:
听说直升机很震

网友:
航拍机不贵,有省事方便,还不会炸,真的想搞航拍的话还是推荐航拍机

网友:
直升机飞航拍或者FPV必须装飞控,不然肯定控制不住。
你可以在凤凰模拟器感受一下。

网友:
直升机振动太大了,我们以前试过汽油机的,拍照片还凑合,视频没法看

网友:
加飞控 加云台 可以的

网友:
用 pix v3 飞控

网友:
安装飞控,减少振动,可以航拍的,我的500飞机飞过8公里的距离,很稳定。不想折腾就买某疆

网友A:
以前我做过详情请看我当年的帖子

网友:
弄一套图传加减震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做过详情请看我当年的帖子

没找到嘛~是哪天发的?

网友: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玩么!玩航模不折腾怎么能行么,不过450太小,挂不了什么东西。

网友:
挂上设备上天3-5分钟,还没找好构图呢,没电了……

网友: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还是不一样 今天体验了下前几天入的小穿越 没法子天气热只能躲小树林玩耍 一路炸......老是头顶碰到啥东西........直机fpv 还是先去人少的地方先试试手比较明智

网友:
我当年用450 pro时带过gopro上去过,gopro装在电池的位置,电池移到脚架的肚子里,但没有云台拍出来的东西会让你看得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