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ix直升机

楼主(2018-05-25):
minipix直升机

网友A:
首先你要有个遥控器,输出SBUS信号或ppm信号n,把控里test1-8通道调成100%,再把GYRO开关设成一个三段开关,并设一个两段开关与之混控,3*2=6,你可以在此混控基础上给GYRO设6个感度,这6个感度就是用来控制MINIPIX的6种模式。
其它的按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么泛泛的提问是没发回答的

网友:
还是多搜索论坛吧,问题太大了

网友B:
乐迪官网 有minipix 直机说明了 但是    需要调的东西还是非常多 需要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官网 有minipix 直机说明了 但是    需要调的东西还是非常多 需要耐心。

确实多感觉不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有个遥控器,输出SBUS信号或ppm信号n,把控里test1-8通道调成100%,再把GYRO开关设成一个三段开关 ...

网友A:
试一下3通和8通混控?另外 所有数值要设成100%

网友(2018-07-03):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3通和8通混控?另外 所有数值要设成100%

感謝。己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3通和8通混控?另外 所有数值要设成100%

感谢 但是感度需要如何设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3通和8通混控?另外 所有数值要设成100%

我试下

网友(2020-04-18):
准备入手

网友(2020-05-31):
留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