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8-05-25):
好神奇。一控多机。前几天拿
遥控器
调试穿越机挑了好久。模型选择也是穿越机的。今天去飞固定翼模型选择也是对的。遥控器固定翼里面微调 舵面正反全恢复默认了又得重新设置。请教大神什么情况下这些参数会恢复默认啊。麻烦啊

网友A:
你不會是在同一個模型裏轉換吧?

网友B:
在同一模型内换怎么恢复默认,应该是穿越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