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cc左右发动机的选择

楼主(2018-05-26):
想装60cc 3D机。dle55cc  ,dle61cc单缸,dle61cc双缸如何选择。。。。。各位前辈还有什么推荐吗?  dle61cc,单双缸有什么区别?

网友:
现在都倾向于大排量,55cc就不要考虑了。至于单双缸我个人认为还是单缸更靠谱些,因为这个排量级别是由两个30cc组成的60cc,30cc本来稳定性不是特别好,虽然两个能互补但也好不到哪去。50cc以上的单缸发动机相对而言都比较稳定,所以更大排量的双缸也就自然而然的更稳定了。说的不对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强哥VW真热心,经常看到你帮助模友解惑答疑,学习了。赞!

网友:
干啥用,飞大白吗?

楼主:
飞德天的60cc 3D固定翼。。。。。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gp61怎么样?这个发动机好像是天翼60cc推荐的发动机,

网友:
昨天闲鱼有出GP61发动机,最后1400被人抢走

网友A:
2楼说的对,在补充一点,好像双缸有两个化油器,调成一致性是技术活,调不还就熄火,并不像汽车发动机4缸或者6缸用一个化油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对,在补充一点,好像双缸有两个化油器,调成一致性是技术活,调不还就熄火,并不像汽车发动机4缸或 ...

前辈能给个双化油器的双缸发动机看看吗?还真没见识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德天的60cc 3D固定翼。。。。。

我也是德天60CC装美乐迪70CC双缸发动机,重心刚好,40%油门就能飞,感觉动力过剩,后因cdl点火器坏了而改装eme55cc的单缸发动机,机头配重400克,半油门起飞,飞航线,简单3d动力足够了,技术有限没试过吊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能给个双化油器的双缸发动机看看吗?还真没见识过!

你还别不信,只能说不是主流,双化油器的优点高速不缺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别不信,只能说不是主流,双化油器的优点高速不缺氧

不是不信,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只是真没见过,只见过摩托车双化油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真是开眼界了,此发动机是国外的吧?国内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别不信,只能说不是主流,双化油器的优点高速不缺氧

我说信了,真是开眼了!

网友C(2018-06-27):
双缸是水平对置的,好处是振动小,但坏处会多点,动力小,上下磨损差异。单缸相反,但我个人认为55不错,性价比高。我自己有两台61单缸飞玻璃钢。我建议飞全木机用双缸,特别是3d

网友:
6OCC DLE双缸 动力有点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别不信,只能说不是主流,双化油器的优点高速不缺氧

今天逛闲鱼也见到了双缸双化油器的,不过是水冷的,应该不是航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逛闲鱼也见到了双缸双化油器的,不过是水冷的,应该不是航模用的。

应该是船模用发动机,车模动力有点大感觉

网友:
双杠水平对置  震动相对小些

网友(2018-09-16):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排量相近选单杠,结构相似选老版。。
ps。我用的是dle60双杠的飞3d  主要是为了双排气好看一点。
要是最求性能啥的还是建议选择单杠。dle55 3w55 gp61 dle61 da60这些。像国产的品牌比较多但是有一些发动机比如eme mlld jc 某宝上卖的越来越少的就不建议了。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对,在补充一点,好像双缸有两个化油器,调成一致性是技术活,调不还就熄火,并不像汽车发动机4缸或 ...

双杠水平对置的一般是一个化油器  四缸的通常是两个化油器
不过也有特殊的 dla有一个串联双杠的是两个化油器 ,不过这种发动机用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缸是水平对置的,好处是振动小,但坏处会多点,动力小,上下磨损差异。单缸相反,但我个人认为55不错,性 ...

其实单杠更适合3d吧 ,你说双杠 应该是考虑震动。我用dle60双杠是考虑美观

网友(2018-11-22):
个人觉得如果3D的话,单双缸差不多。

网友:
dle61 不二的选择 国产发动机双杠并没有对震动优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