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6的电机一般用多少轴距的机架?

楼主(2018-05-26):
本人新收了套2306电机,想飞freestyle,有推荐?技术非大神,求性价比!

网友:
2306用5寸桨,轴距一般是190~210

网友:
多大都行,国外用280机架配上暴力的电装照样花飞

网友A:
多大轴距的架子并不是一定的
FREESTYLE一般主要是上置电池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轴距的架子并不是一定的
FREESTYLE一般主要是上置电池架子

电池放上面好还是放下面好?对做一些大角度动作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上置电池灵活   下置稳定  参考不倒翁原理。目前主流210-230.

网友:
用这款架子自由飞绝对没毛病

网友:
弄个 210的   主流配置

楼主:
机架200多可以接受

楼主:
我用雨燕二

楼主:
另外电调是单独的还是四合一好

楼主:
机架的话,方便挂狗,轴距不用太大,(之前一直用QAV210想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