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选择多旋翼机架

楼主(2018-05-26):
刚入魔新手请教一下,想玩多旋翼无人机,看来看去450 550 650 680轴距,四轴的六轴的,好多机架,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主要用途就是航拍FPV,飞行时间长最好。
谢谢!

网友:
看你一想往什么方向发展,如果想玩穿越机那就直接选择210机架,如果航拍那也不用买什么450/650了直接买航拍机。
如果单纯的玩建议买210穿越机。

网友:
新手可以先从四轴450入手,自己组装,以后上六轴

网友:
组装需要碳管可以加我3390221533

网友A:
新手选个不大不小的机架啊,大的太威猛,新手容易误操作,可能自己受伤也可能伤到别人,过于威猛的干一下谁都受不了。小的相对好些,但飞起来比较贼不好控制。我觉得330作为入门机架式不错的选择,还有就是再买个小黄鸡之类的练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选个不大不小的机架啊,大的太威猛,新手容易误操作,可能自己受伤也可能伤到别人,过于威猛的干一下谁 ...

请问小黄机就是地平线那款吗?还有人说小红机是哪款?

网友A(2018-07-04):
引用 网友B:
请问小黄机就是地平线那款吗?还有人说小红机是哪款?

我之前说的小黄鸡是说,kingkong的 tiny7,比地平线稍便宜点

网友:
个人认为450还是不错的,前几天自己装了一架 大小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说的小黄鸡是说,kingkong的 tiny7,比地平线稍便宜点

收到,感谢!

网友:
玩这个选择啥机架世次要的,主要还是玩飞控,选好方向后先整一台450买最垃圾的配件先摔个乱七八糟的经验后就可以换**高些的。
如果选择dji就忽略上面的,但是能不能玩出个花样来就不好说了

网友(2018-08-06):
新手F450啊,便宜耐炸,等不是新手了,就买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