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首飞六次炸六次,已经彻底报废了

楼主(2018-05-26):
第一次没起飞就栽头了,第二次以后还好飞了几十米左摇右晃的在炸机。重心在碳杆处,不知道什么原因,炸的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网友A:
固定翼累计炸过100+次的路过

网友:
按理冲浪者不该这么样呀!除了重心,再仔细检查下有没别的原因,有无变型?推力线对不?舵角度正反等。

楼主:
舵角都是正确的,可能是舵量大了,怎么调整舵量?

网友:
冲浪者不适合1次没玩过的新手。。。纸飞机最适合入门。或者飘飘机

网友:
我也是冲浪者入门,一次没起来就报废了。。。现在经验可以了,觉得还是纸飞机。反正纸飞机配置跟冲浪者一样,多花30块钱买个epp机体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次飞,全油门或者至少8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累计炸过100+次的路过

真佩服你的勇气和执着的精神

网友B:
也是冲浪者入门,单飞,第一次就飞起来了,结果紧张的油门推倒家都不知道松,飞机在天上飞快的来回飞,手心全是汗,没过30秒就顶不住了,头朝下撞地球.
机头炸烂.每次修完机,都要思索操作的失误,一点点地提高,大概六七次后,除了自己作死基本不炸了.

网友:
找到你们当地的队伍,让老手指导一下调机和飞行。要有信心,找到原因一定可以飞好。

网友:
不会吧,我飞冲浪者首飞就成功了

网友:
冲浪者重心在碳杆处,装上2200mah电,试重心稍往前低头就对了。冲浪者对新手来说,起飞要难一点,最好有3-4级风(PS:这货飞不怕风大),迎着风一抛,再适时拉点升降,一下就上去了。倒是无风飞难度更大,对手法、油门有点要求。按着这样去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刚开始玩航模那会就像你一样 现在天天飞汽油好久没炸过了  兄弟加油 多练模拟

网友C:
冲浪者算是最好飞的飞机了,对于新手来说起飞难度最大,因为要手抛,降落是最容易的,我带过新手,开始练好模拟器,在模拟器上学会降落,然后带真机到现场飞,我首先帮他调机,起飞前检查重心,检查各个舵面是否正确,推油门发现桨装反了,更正然后起飞发现头有点轻,落地把电池往前移一点,就让模友开始飞了,结果就是首飞成功。要点起飞前检查重心,你可以找个草地无动力平抛飞机,看他是否有平顺的降落,不是快速低头也不能有抬头现象,手抛直接满油门起飞,桨不会打到手的,抛的角度10度左右就够,不必那么精确的角度,不要头抬的太高初速度不够更易炸机。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还是飘飘好飞  又轻巧 炸也炸不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算是最好飞的飞机了,对于新手来说起飞难度最大,因为要手抛,降落是最容易的,我带过新手,开始 ...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已经入手冲浪者,装好了,做了加强,择日首飞。

网友:
装个起落架,降低起飞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已经入手冲浪者,装好了,做了加强,择日首飞。

这飞机不用加强的,EPO材料炸了粘一粘就可以了,起落架就不用装了,只要飞机调试好满油门抛出去很容易飞的。如果有风就逆风抛,拉升慢点。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多飞技术就会逐渐成熟,加油。

网友:
冲浪这是我飞过最好飞最有意思的飞机了其实不用中心什么的我用3S2200的电池顶到头放就没测过重心飞的挺爽的!只要飞机调平衡完全可以脱控滑降了!我现在就用冲浪飞FPV特别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算是最好飞的飞机了,对于新手来说起飞难度最大,因为要手抛,降落是最容易的,我带过新手,开始 ...

机身下面用一根竹签沾上机翼两端再沾一点在地上划着都起来了其实只要不心疼飞机 就原装的塑料片加肚子下面划着就起来了!不用手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身下面用一根竹签沾上机翼两端再沾一点在地上划着都起来了其实只要不心疼飞机 就原装的塑料片加肚子下 ...

可以地上滑跑的,只是学会手抛是很轻松的就抛起来了,然后不受场地限制

网友:
手抛是基本功,这点功夫还是要下的。

其实无非是要用力,别觉得一块泡沫不能大力扔。

然后就是角度,扔飞机不是投标枪,出手角度水平到正10度就可以了,最好不超过辽宁舰的滑跃甲板角度,因为你就是个人肉弹射器。

天上飞太快慌的时候,最好的选择是关掉油门思考人生。

然后,记住一点,控制飞机的目标是要保持姿态,而不是上去上去。对冲浪者这样的飞机来说,只要姿态大致水平,那么在落地之前是有足够时间想明白要干啥的,如果因为拼命拉升降舵而失去了速度,那就离落地不远了。

网友(2018-08-13):
佩服楼主,纯新手,准备了十个纸飞机

网友:
模拟器多练,技术问题,重心问题。联系抛70度逆风抛。新手游戏手严重,在控上调节舵量。我带出来的飞友飞了5个电池左右就能单飞冲浪者了

网友:
我是一台纸飞机起步,练到不炸鸡又装一台,现在开始练习倒飞,8字形飞行,现在不分场地也能飞,比较安逸

网友:
不要怕炸鸡  炸上机架  就会拉

网友:
找个老手带很重要,天知道你这飞机状态好不好?
老手调好的飞机再让新手飞会很舒服的。我带儿子飞,炸机就很少,还是直接飞3D板机,飘飘机都不屑于飞。

网友:
摸你器多练练,我儿子10岁,摸你器练了几十个小时了

网友:
我的x8和你的一样 空中有点点风左右晃 特别不好飞  转弯也笨 感觉机动性不好

网友:
描述来看,是动力问题。
       因为你有左晃右晃的时间,完全可以满油把飞机拉高了。要不就是你起飞没有加满油门

网友:
摸你器练练,水平就能上去。我儿子10岁,学会飞固定翼了,  上视频为证,不好意思,飙了句脏话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5NzMzMDk2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练习的少了,说实话,好好练练冲浪者炸鸡 的可能性几乎很小的

网友(2018-11-25):
引用 网友B:
也是冲浪者入门,单飞,第一次就飞起来了,结果紧张的油门推倒家都不知道松,飞机在天上飞快的来回飞,手心全是 ...

我也差不多  后面是撞大树结局

网友:
顶一顶,我也入了第一架冲浪者,可惜暂时没地方飞

网友F:
我首飞成功,再飞主翼碳杆炸断,三飞机头炸掉,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我飞第一架冲浪的时候是老手帮忙调好机子,然后首飞成功,后面作死起风的时候飞,飞丢。双11搞了第二架,还没飞。现在感觉冲浪者因为机翼面积大,顶风飞的时候打副翼一定要注意,不然很容易被风吹跑,看好提前量转弯,不然风吹远了新手容易心慌,早点转回来心里踏实。

网友:
还是探险者好飞。

网友(2018-12-31):
引用 网友F:
我首飞成功,再飞主翼碳杆炸断,三飞机头炸掉,就没有然后了

厉害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B:
也是冲浪者入门,单飞,第一次就飞起来了,结果紧张的油门推倒家都不知道松,飞机在天上飞快的来回飞,手心全是 ...

我三次,,,一次比一次飞的时间长一点,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