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105发动机

楼主(2018-05-26):
请教各位OS105发动机一加油熄火怎么调整

网友:
我有个三叶52也是这样

网友:
理论上,这应该是富油。把油针旋紧一点看看呢

网友A:
两点  一贫油  二富油  贫油熄火声音脆  富油熄火声音闷  调节油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  一贫油  二富油  贫油熄火声音脆  富油熄火声音闷  调节油针就行

请问OS105哪根是低速油针哪根是高速油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OS105哪根是低速油针哪根是高速油针

图  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  接着

谢谢!低空悬停一分多钟熄火,一加油熄火是富油还是贫油。是调哪个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  接着

加速熄火调中速油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速熄火调中速油针吗

不好意思  这几天论坛维护 用不了  留下你的微信 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这几天论坛维护 用不了  留下你的微信 我加你

谢谢,13888440011

网友:
猛推油,熄火:1、推的时候有发堵、阻隔感,属于富油,收油针;2、瞬间熄火,油门相应正常,检查油管是否漏气,回压是否正常(带泵的请忽略),低速油针检查一下;3、快速高转熄火,声音变尖啸,贫油,放油针!

楼主(2018-07-26):
引用 网友A:
图  接着

你好手机换了,你的微信不知道是哪个,麻烦加我一下。V信1388844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