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天9 双开关6通道只有5个通道

楼主(2018-05-26):
按照泡泡老师的天9设置视频,先对APM设置6通道,成功了!
然后,选择另一个机型名称,设置PIX4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是只有五个通道。第五通道没有。如何解决?
请高手指点!

楼主:
1 正反设置:起落架 逆 辅助1 正
2 舵角设置:起落架 -52.1% +68.5%
3 辅助微调设置:起落架 +900
4 辅助通道设置:通道5 B 正
5 高级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1> 混控 偏置->起落 关;联动 关  微调;控制 开关C;位置 2;比率 -49.1%

通过混控设置后,开关E 于位置0时,拨动三段开关B的0 1 2三个位置,通道5分别输出1003 1426 1710。开关E于位置2时,拨动三段开关B的0 1 2三个位置,通道5分别输出1003 1578 1838。
发现两次都输出1003
,无法输出1231-1360 频段!
大侠们,看看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对不起,是第二通道没有

楼主:
坐等大侠出现!泡泡老师级别的,赶紧冒泡啊!
恭候大侠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