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lm金鱼尾求助!

楼主(2018-05-26):
买的是套机,装好的时候尾巴很好,锁得很好,没有炸过,到第十个起落的时候就走金鱼尾了,然后检查发现中间的固定螺丝松了,然后拆出来检查了一遍,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依旧顺滑,再重新装好,再飞依旧金鱼尾,结果我再把桨卸了测试震动,发现震动有点大了!卸了尾桨夹就不振了,然后我再把尾桨夹拆开检查,没有任何损伤,目测中联也没有弯曲,再次装好后轴承也没有发现问题依旧顺滑。整个尾巴都很顺滑,但是就是有金鱼尾。懵逼了求解!感觉现在尾桨夹有点虚位,大约0.3mm,好像新机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虚位的

网友A:
MB的锁尾感度调为中等红灯长亮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的锁尾感度调为中等红灯长亮试试看

好的,现在我用的是高,因为我之前飞14度循环螺距,现在改8度,然后感度没降低

网友:
锁尾感度先调低试试

网友:
套装的微舵锁尾不行。换中舵

网友B:
會不會是轉速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轉速低了?

不会,之前也是这个转速都没事

网友C:
我的飞机毛病和这个有点类似,后来查出是尾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机毛病和这个有点类似,后来查出是尾轴弯了。

好好的飞着飞着就金鱼尾了?

网友:
金鱼尾99%都是机械上的问题,楼主还是再仔细的找找原因,包括转速,和传动上的问题

网友:
金鱼尾解决了吗

网友:
固定尾巴L臂的螺丝

网友:
关掉电调定速!

网友:
尾中聯鎖尾軸的螺絲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