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排气管加长硅胶管的长短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8-05-27):
哪位前辈指导指导?

网友:
看图片这点长度没啥影响

网友A:
用煤气管延长到平尾下飞过,微调一下油针就行了。练习机飞飞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煤气管延长到平尾下飞过,微调一下油针就行了。练习机飞飞没问题。

这位老师之前都曾指点过我

网友B:
没影响吧,加管只是为了不让油喷到飞机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影响吧,加管只是为了不让油喷到飞机上

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影响

有影响具体表现在哪方面

网友D:
好像这个是拿来消音用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个是拿来消音用的,不知道对不对

也消不了多少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消不了多少音

嗯,.我以前玩油车的时候,好像说明书上这样介绍的,不过后来我发现在在排气管里塞软的比如棉花,可以达到消的效果.
或者拿一个大罐子.底部用钉子打很多孔,另一端把打一个口,刚好把橡胶管紧塞到口子里.消音效果非常好.可以在家阳台磨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影响具体表现在哪方面

首先油针,第二动力,

网友E:
声音会不同 会嗡嗡嗡嗡

网友F:
排气阻力加大 充压力量加大 会比原来显得富油 如果富油了 收点主针 一般影响不大

网友G:
书上说了 二冲有影响,四次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书上说了 二冲有影响,四次没影响

我暂时没感觉到有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气阻力加大 充压力量加大 会比原来显得富油 如果富油了 收点主针 一般影响不大

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会不同 会嗡嗡嗡嗡

没影响

网友H:
排气加长硅胶管,越小排量越有影响。15级的甲醇机,排气加管,排气阻力变大,油箱增压提高,富油,需调小主油针,此外马力也略有下降,排气声音变小。40级以上可能影响就不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排气加长硅胶管,越小排量越有影响。15级的甲醇机,排气加管,排气阻力变大,油箱增压提高,富油,需调小主 ...

没错 我的50级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15级的主针原来2.8减到1.8还没力

网友:
为了干净,是要牺牲一点动力的。
为了动力,是全部都不要加管的。

网友I:
没什么影响,套上再调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