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 Kong 的飞蛋130和ET125哪个更适合新手?推荐哪个控?

楼主(2018-05-27):
最近看好了这两个整机,飞蛋好像很稳定,但是外形一般,et125很多反应图传发热丢信号比较厉害,还有信号水波纹。请老手指点一下!

目前有之前玩固定翼的天地飞6a这个控,没有三段开关,这个必须要用?如果换天地飞9玩穿越可以吗,卖家说套机里的天地飞接收制式是ppm活着wbus,我目前这个控不支持,真是晕,有经验的兄弟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自己组了飞蛋

网友A:
飞蛋是我三台机里最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蛋是我三台机里最好飞的

看来真是不错的,我是新手,飞蛋买回来需要设置什么吗?可以直接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真是不错的,我是新手,飞蛋买回来需要设置什么吗?可以直接玩吗?

要下载地面站设置的,设置好就可以飞了

网友A:
天地飞要买et07控,天9没有小接收机

网友:
你这两个都不推荐,无论新老手入KINGKONG FPVEGG PRO一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要买et07控,天9没有小接收机

卖家说这个原带的接受可以配套天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两都不推荐,无论新老手入KINGKONG FPVEGG PRO一次搞定。

Pro升级的幅度不大,觉得性价比不高,这是我的理解,请指教,可能我理解的不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说这个原带的接受可以配套天9

我是不相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要买et07控,天9没有小接收机

sbus就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升级的幅度不大,觉得性价比不高,这是我的理解,请指教,可能我理解的不对,谢谢

最主要的是配置合理,尤其是用F4飞控自带OSD,20A+电机动力也充沛,除图传系统你无需第二次投资了!

网友B:
想尽情的玩穿越控必须FRSKY X9D PLUS,小机接收机必须FRSKY R-XSR,特别迷你,当然玩别的机照样好,一控走天下,你的老天地飞该退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尽情的玩穿越控必须FRSKY X9D PLUS,小机接收机必须FRSKY R-XSR,特别迷你,当然玩别的机照样好,一控走 ...

准备换天9了,搭配飞蛋套机原代的接收,这样也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bus就很小

天九支持wbus?

网友:
应该支持  我天七都可以

网友:
前一段时间买的et115 挺好玩的 就是图传太热了 寄回厂家给免费加了散热器 问题就解决了 控的话买睿思凯x9d吧 我用的D10 已经想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换天9了,搭配飞蛋套机原代的接收,这样也好吧?

我认为不好,套机更有FRSKY迷你接收,为了玩穿越我从华科尔D10换成天8又换成FUTABA 14SG,最后换成FRKYS X9D PLUS才消静,天地飞现在有些跟不上形式了,玩固定翼到是完全够用了,而玩穿越非FRSKY 的控莫属,好处没法一一列举,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杜绝二次投资。

网友:
出95新高配飞蛋130套机,有意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机  FUTABA 14SG 的  接收机 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的是配置合理,尤其是用F4飞控自带OSD,20A+电机动力也充沛,除图传系统你无需第二次投资了!

...

怎么看淘宝都是10A电调?

网友:
比较喜欢飞蛋100,
下一个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淘宝都是10A电调?

KINGKONG FPVEGG PRO这个有20A配置可选。

网友E(2018-08-05):
引用 网友A:
飞蛋是我三台机里最好飞的

你的飞弹是130还是100的, 新手库房里面飞 选飞弹咋样?我有QAV250但没练成,技术渣渣,总炸机断浆,换浆换的心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飞弹是130还是100的, 新手库房里面飞 选飞弹咋样?我有QAV250但没练成,技术渣渣,总炸机断浆,换浆 ...

138的,在室内还是2寸机好一些,3寸适合室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38的,在室内还是2寸机好一些,3寸适合室外

室内 是不是空心杯更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室内 是不是空心杯更合适

没错,等感觉空心杯不能满足你了就可以上2s的无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等感觉空心杯不能满足你了就可以上2s的无刷了

哦哦,这样呀, 看来我当时直接飞QAV250 选飞机 路线不太对,场地也比较小还都是水泥地。

网友:
1.我用天八试过飞穿越,不合适,因为天地飞的接收机小的wbus的经常失控。后来我换了frsky x-lite,为啥不是x9d?因为便宜,而且霍尔摇杆,而且手感很好。
2.我用et115,练手完全够了,耐摔,有保护架,2手的,便宜。

网友:
室內飛就ET125!带保護圈!安全!價格便宜!飛室外也行!不過聽說要出新款ET125!網上看過圖片一直沒下文!不急再等等吧!
我有幾台飛蛋136MM,一直服役中!算是性價比還行機子!兩款都是搭配2S/550電池!很好飛!
缺點是續航短些!慢飛5MIN/油門大些3.5分就下來,飛蛋也出138MM配3吋槳!聽說很不錯!沒玩過!你多爬文吧!

网友:
控还是买睿思凯x9d吧,接收机太mini了

网友F:
飞蛋这种机适合室内飞吗?室内飞感觉不够安全

网友:
比较建议ET125,玩起来比较放心,敢大胆的飞,耐摔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蛋这种机适合室内飞吗?室内飞感觉不够安全

ET比较好

网友:
买ET的话,你问一下卖家是最新版吗,新版有加图传散热版

网友:
买飞蛋的话建议买136不要130

网友:
感觉室内除非大的仓库,否则2寸难飞。我在地下停车库飞很难做大点动作,当然老鸟可能是随意飞。室外的话还是5寸好吧

网友:
室内et115,撞电视都没事,即使拍到人脸上也不咋地。安全第一

网友:
飞蛋结构就是限制二层塔。100根130的摄头也受限。所以要买蛋就136或138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相信的
这款单线接收机确实可以配天九

网友H:
这款配futaba的14SG 用哪款接收机合适?

网友:
天地飞的wbus容易失控,别买